西安有玩四轴的么?

楼主(2014-06-24):
整了套四轴,学习中,想找找大侠们多请教下。

网友A:
有问题可以进群 有专人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可以进群 有专人解答

给个群号呀,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个群号呀,谢

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置顶

谢谢收到,粗心没注意到置顶俱乐部介绍帖。

网友:
检查一下……

楼主:
就是就是,深刻检查,找到组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就是,深刻检查,找到组织就好了。

西安有活动么???

网友B:
西安有活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西安有活动吗?

你好 基本每周末都有活动  基本2周外地交流活动一次

活动前会在群里邀约  请加群 15877960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 基本每周末都有活动  基本2周外地交流活动一次

活动前会在群里邀约  请加群 158779605

有个技术问题请教您,我的四轴最近不正常,有一个桨转的要死不活的,时好时坏,有时转的慢,有时还会反向,还有响声,不好的时候根本起不来,我用的是朗宇2216的电机,大疆30A的电调,请问是那个的问题呢?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个技术问题请教您,我的四轴最近不正常,有一个桨转的要死不活的,时好时坏,有时转的慢,有时还会反向 ...

你好  请首先检查故障电机连接电调的油门行程
          其次请检查本电机是否有沙子或者其他异物在转子里
          再次检查本电机电调的油门刹车设置
          还有故障的话 请更换电机 以防飞行中损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  请首先检查故障电机连接电调的油门行程
          其次请检查本电机是否有沙子或者其他异物在转子 ...

和电调有关系么?会不会是电调的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电调有关系么?会不会是电调的原因呢?

建议一步一步排除法

楼主:
发现水平还是有问题, 风大了就控制不住了,飞远了就不知道头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水平还是有问题, 风大了就控制不住了,飞远了就不知道头尾。

其实四轴就是视距内飞行的,尤其是450以下的小机架 飞远后 机臂颜色很难分辨。要是当时你装上GPS 拨返航点模式 拉住杆逆风回来问题不大。
丢了 就别难受了  我就难受那个接收机了 比动力一套都贵

网友(2014-07-24):
小鸡子就视距内飞 远了就抓瞎

楼主:
所以赶紧搞套GPS装上。至少还有个回航锁定模式可以使驶

网友C:
西电校友飘过~~~  明天西三环河池寨飞起,带上你四轴不

网友D:
我弄了个4轴,坛子无法传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弄了个4轴,坛子无法传图片

回帖的时候选择高级模式 就可以上传照片了

楼主:
呵呵,什么配置说说,一起出来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电校友飘过~~~  明天西三环河池寨飞起,带上你四轴不

周末没赶上,下回争取参加活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末没赶上,下回争取参加活动

每周群里都约时间,周五注意看哦~或者你留个手机号到时候给你发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