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osd和3DR min OSD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6-24):
穷人osd和3DR min OSD有什么区别?最近想上OSD不该选哪一个好?

网友A:
楼下的回答下

网友B:
~~~此处省略三千字····

网友C:
穷人适用任何飞控。。因为他是单独的。。3DR 只适用APM

网友D:
要看你用什么飞控了,要是用APM飞控,最好选APM的MINI OSD,

楼主:
我想知道一下穷人OSD的GPS信息是不是要单独接一个Gps,不能和飞控的Gps?

楼主:
还有高度和航速信息是不是也不能从飞控那里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