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2 VISION+ 用户手册今晚更新,增加了地面站的使用说明

楼主(2014-06-24):
在今天大疆预告V+地面站功能的推出后,好不容易等到今晚约10时左右,大疆官网同时进行了用户手册和App的更新。特摘录截图供各位参考。

地面站功能已合成到了原来操控的DJI Vision App界面中(手指左滑后出现的界面),使V+不必增加硬件就多了一种玩法,真是何乐而不为呢?

1、PHANTOM 2 VISION+ 用户手册更新到V1.1.5。新增了地面站的使用说明
http://www.dji.com/cn/product/phantom-2-vision-plus/download

2、在iTunes上的iOS App更新到V1.0.41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dji-vision/id669439159?ls=1&mt=8

网友A:
没有v+,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v+,悲剧。。

除了Phantom 2 Vision+,据说Phantom 2 Vision也可以拥有地面站功能的。

网友:
相当的棒!

网友B:
需要添加什么硬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添加什么硬件吗

不需要

网友:
马上升级,这个nb啦!爽啊!

网友:
顶,太棒了。这下ipad有用武之地了。不知道这个地面站在航线设置中有没有镜头指向的设定呢?

网友:
v+的WiFi图传有延迟吗?

网友C:
在哪里下载?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添加什么硬件吗

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哪里下载?找不到。

仔细看首楼

网友:
大姜 不负吾辈厚望呀

网友D:
能用上地面站啦,庆幸我入手了V+。请教:如果按照地面站预定的航线飞,我的理解机头一直是向着前进方向的。如果中途临时悬停拍照,可以遥控调整相机仰角,哪么能遥控调整改变机头朝向吗?这对于航拍照片当然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用上地面站啦,庆幸我入手了V+。请教:如果按照地面站预定的航线飞,我的理解机头一直是向着前进方向的。 ...

还来不及试飞。看说明书:在飞航线的时候,可以实时转到原相机界面,但此时只能控制云台的俯仰;可以点击悬停,但没说悬停时是否可以控制相机的旋转。试过才知。

网友:
超出wifi距离还能用APP吗,地面站及时图像难道是GPS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来不及试飞。看说明书:在飞航线的时候,可以实时转到原相机界面,但此时只能控制云台的俯仰;可以点击 ...

不知道在航点飞行中机头方向是怎么样的?比如绕一个塔飞行,机头意味着摄像头方向啊

网友E:
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的ipad mini 是wifi版,在地面站模式下无法下载地图啊,晕到!!用手机的话屏幕又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的ipad mini 是wifi版,在地面站模式下无法下载地图啊,晕到!!用手机的话屏幕又太 ...

据说明书,地面站支持离线地图。也即是说,你出门前先打开地面站,在WIFI下缓存计划地点的地图。出门后可以直接调用此缓存地图的。

网友:
其实我一直在琢磨,能不能把原来遥控器上的大夹子换个能夹住IPA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的ipad mini 是wifi版,在地面站模式下无法下载地图啊,晕到!!用手机的话屏幕又太 ...

一样。。。
4G版本贵

网友(2015-02-13):
:)  不摔机前侧重各处航拍,摔机了,没得玩了,才来了解这么好的地面站!

地面站功能已合成到了原来操控的DJI Vision App界面中(手指左滑后出现的界面)--不容易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