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4-06-24):
我的手机
电池
上面有正负极标示,为什么我用万用表量着却是反的呢???
我把电压保护线路板给拆掉了

网友A:
你量普通电池的时候,显示是正还是负

网友B:
手机电池拖不动机机的

网友C:
描述太简单,无法判断

网友D:
上图看老衲给你诊断下

网友E:
万一贴反了呢,反正手机电池又不用一个个的去接线。只有那一个位置才能放进去

网友F:
手机电池正负极应该好确定,根测量普通电池方法比较一下。

网友:
万用表线插对了么

网友G: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