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翼内的碳管炸断了,怎么取出来呢

楼主(2014-06-24):
飞翼潘朵拉机翼,10mm的碳管炸断了。对着光看了一下,大概埋进去有十几厘米的样子,试着往外拔,纹丝不动。。。实在不想破坏epo把它暴力挖出来,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换过的兄弟说一声,谢谢啦

网友A:
碳管加热后旋转着在拉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管加热后旋转着在拉试试看。

断在机翼里碳管怎么加热?

网友:
用烙铁头

网友B:
不破坏地拿出来,不太可能

楼主:
谢谢,不过这个埋的挺深,有十几厘米,电烙铁估计只能加热靠外的那一截。。。算了看来我还是划开泡沫做破腹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破坏地拿出来,不太可能

看来看去,也只能认同这个结果了。
我打算切两刀,开个梯形的槽出来,然后掰出它换上新的,再用泡沫胶把那梯形泡沫块粘回去。

就是不知道强度够不够,看其它地方用泡沫胶粘的还是相当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