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站的几个设想......

楼主(2014-06-24):
精灵vision/vision+的地面站出来了,这让我们精灵vision/vision+的用户欢欣雀跃,也感到了大疆为客户着想的诚意。经过研究之后(由于天色已晚,没有实际使用),发现地面站还有几个可以改进的地方,就算是提点建议吧:
1.希望飞机进行巡航时建议可以设置为无头模式,意思是飞机巡航时,遥控器还可以控制机头朝向,并不会影响航线飞行;
2.希望设置航线可以改为用手在地图上画出路线,当然也可以设置航点;
另外本人还有一点疑问:当飞机失去遥控信号或图传信号时,飞机会怎样?毕竟这种情况会很容易发生。这一点在说明书上没有说明,希望解答!

楼主:
疑问已经被解答,呵呵,谢谢好心人!

网友A:
貌似这样不用改装遥控可飞5公里,希有人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样不用改装遥控可飞5公里,希有人测试!

如果航线被保存到飞控的话,飞5公里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B:
總航程是5公里,除非不回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總航程是5公里,除非不回家了

精灵vision+的电量足够全速飞5公里的,当然是来回总共5公里。

网友C:
地面站用的是什么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面站用的是什么地图????????????

估计国内用的是高德地图,因为小地方(我们这里是个小镇)卫星地图根本不能放大,放大就是空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精灵vision+的电量足够全速飞5公里的,当然是来回总共5公里。

我當然知道,因為我單程最遠直線距離已經飛過4.2公里了,目前世界紀錄保持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34099&extra=

网友:
不對吧!收不到訊號還繼續任務!
看過2.4g地面站因該是自動轉換成,失控反行吧!

网友:
地面站还需要什么硬件吗?

网友D:
在失去遥控信号时飞机还会继续完成航线任务。

不需要加装硬件,下载最新的APP,固件保持最新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失去遥控信号时飞机还会继续完成航线任务。

不需要加装硬件,下载最新的APP,固件保持最新就可以使用 ...

建议下一版更新时增加镜头指向设定或者像雅戈尔提的航线中无头模式,这样就可以把飞手的一部分注意力解放出来,专心当云台手或者摄像师了。再次赞一下大疆的创新和努力。

网友:
地面站放在 Vision 上确实有一定可玩性,因为 Vision 随时可以调整拍照、摄像模式和启停拍摄。

真要拍点东西的话,还是人控制更合适吧,比如可以随时根据 FPV 的情况改变速度、方向、高度等等

网友E:
能用上地面站啦,庆幸我入手了V+。请教:如果按照地面站预定的航线飞,我的理解机头一直是向着前进方向的。如果中途临时悬停拍照,可以遥控调整相机仰角,哪么能遥控调整改变机头朝向吗?这对于航拍照片当然很重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能用上地面站啦,庆幸我入手了V+。请教:如果按照地面站预定的航线飞,我的理解机头一直是向着前进方向的 ...

估计应该可以,按照说明书的介绍,在使用地面站设定了航点后,飞行器是按航线走点,随时可以暂停,这时候把s1从1位切到3位再回到1位就可以由遥控器拿回控制权,等于是回到了手动模式,应该可以调整机头方向,相机的俯仰。我猜测拍摄之后再恢复航线飞行就行。要不老爷子您给试试?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失去遥控信号时飞机还会继续完成航线任务。

不需要加装硬件,下载最新的APP,固件保持最新就可以使用 ...

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的ipad mini 是wifi版,在地面站模式下无法下载地图啊,晕到!!用手机的话屏幕又太小了。建议app增加一个地图离线下载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失去遥控信号时飞机还会继续完成航线任务。

不需要加装硬件,下载最新的APP,固件保持最新就可以使用 ...

地图偏差如何解决?我用VPN下载的地图还是高德的,能否增加选项,比如选用凯立德等导航软件的地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估计应该可以,按照说明书的介绍,在使用地面站设定了航点后,飞行器是按航线走点,随时可以暂停,这时候 ...

什么时候找个宽阔风险小的地方试一试。不过下载国内好使的地图是更大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什么时候找个宽阔风险小的地方试一试。不过下载国内好使的地图是更大的问题。

国内地图的偏差是老问题了,我还有个疑问:地面站功能会用到哪个设备的gps信息呢?在地面站的地图里设置了导航点的话,飞机是如何确认的呢?比如ipad mini wifi版没有gps模块,是否能当地面站的监视器使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當然知道,因為我單程最遠直線距離已經飛過4.2公里了,目前世界紀錄保持人

http:// ...

还不害臊,别人都飞6公里单程了,来回12km,一个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内地图的偏差是老问题了,我还有个疑问:地面站功能会用到哪个设备的gps信息呢?在地面站的地图里设置 ...

同问题。我的ipad mini 也是wifi版。V+有GPS信息,能否用ipad mini wifi版事先下载的地图玩地面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