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 2200kv6040的桨 11.1V10000的电池能飞多长时间啊

楼主(2014-06-24):
冲浪者x8 2200kv6040的桨 11.1V10000的电池能飞多长时间啊

网友A:
一二十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二十分钟

不可能吧。。。。。。。。。。。。直升机还。。。。。。

网友:
能不能飞起来都是个问题,最好先算一下推重比,kv2200 6040桨的推力似乎小了点。

网友B:
追求续航时间,该用低kv加大桨,我也是x8,加高了电机座,x2216 kv1250 9060桨,3s4400mah,设备全重1.2kg,40-50%油门,30分钟。

网友C:
X8带10000电池,飞得起来吗?

2212KV1400、APC7050桨、3S 4400,40-50油门,40-50分钟。

网友:
3s 10000mah电池估计至少800g,加起来估计其中重量去到1600g,按冲浪者的翼面积算很悬。基本高飞就别望了。

网友D:
太重了。。。。。3S 5000左右足够 飞半小时。

网友:
我的冲浪者5000电池,1500图传电,图传设备1.5公斤,已经非常悬了,很容易失速。

你10000的电池,能不能飞都是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太重了。。。。。3S 5000左右足够 飞半小时。

5000 电池,9寸桨 飞77分钟的路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5000 电池,9寸桨 飞77分钟的路过。

我1.4米冲浪者,现在是x2216 kv1250 9060桨,3s5200mah,设备全重1.4kg,才飞8-9分钟(新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1.4米冲浪者,现在是x2216 kv1250 9060桨,3s5200mah,设备全重1.4kg,才飞8-9分钟(新电池)

你多大油门平飞的啊,这个配置,半油就能飞了,40分钟肯定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追求续航时间,该用低kv加大桨,我也是x8,加高了电机座,x2216 kv1250 9060桨,3s4400mah,设备全重1.2kg ...

我就是这套配置,落地18分钟,电压3.9

网友G:
引用 网友C:
X8带10000电池,飞得起来吗?

2212KV1400、APC7050桨、3S 4400,40-50油门,40-50分钟。

请问落地单片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落地单片电压是多少

3.78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落地单片电压是多少

平飞电流5A左右,速度不快,逆风地速35km/h左右,回来快的,能到50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多大油门平飞的啊,这个配置,半油就能飞了,40分钟肯定能有的。

每次100%油门起飞,平飞30-50%,半油门起不来,太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每次100%油门起飞,平飞30-50%,半油门起不来,太重。

半油门的电流绝对不超过10安,你的5000电池必然半个小时以上。

要不就是电池不行。你用充电器充电的时候,能看到充进去多少电量吗?

楼主:
30a的电调我刚装一个图传5.8 2000w就烫的捏不住,油门在50别给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落地单片电压是多少

3.7V

网友C:
引用 楼主:
30a的电调我刚装一个图传5.8 2000w就烫的捏不住,油门在50别给烧了。。。。

什么飞控?图传从电调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飞控?图传从电调取电?

中特威30A 创新科2000W 不敢电调去电了估计要另外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