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炸过后的精灵2 震动巨大!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4-06-24):
RT!
朋友的精灵2在换了t-motor以后由于正反电机转动方向接反,导致起飞的时候飞机就想穿越天际的螺旋一样,疯狗一样旋转上升,旋转的前进,然后旋转的炸鸡。
导致其中一个机臂撞地但是桨只是碰搽伤。索性无大碍。

但是在后来的试飞中发现自己安装的山寨云台震动巨大,请问震动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其中一个机臂可能由于之前装机原因导致其中有一个桨与剩下3个桨不在一个平面上(很轻微 误差<2度)

或者是由于桨的暗伤照成的不平衡导致的?

求帮助!!!

网友A:
会不会把电机轴心摔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把电机轴心摔偏了?

有可能,其中有个电机转起来有异响!,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桨的问题。 就是问问 桨不平衡带来的震动,轴心偏带来的震动和桨不水平带来的震动那个应该会造成高频震动啊?

网友:
任何一个环节的不平衡都会导致震动

网友B:
排除电机震动的情况下,请把基本感度的俯仰和横滚感度降下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排除电机震动的情况下,请把基本感度的俯仰和横滚感度降下来。

请问技术 精灵2+h3-3d最佳感度配置是什么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技术 精灵2+h3-3d最佳感度配置是什么参数

默认感度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除电机震动的情况下,请把基本感度的俯仰和横滚感度降下来。

我已经还原到默认感度了,问下再调低会不会有危险啊
然后摄像视频显示是高频震动,那是不是一般都是由于桨平衡引起的?

网友:
你直接把俯仰和横滚感度调到100,其他不变。桨用原厂桨不会出现不平衡的。

网友:
最佳感度默认?看来回去要调式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其中有个电机转起来有异响!,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桨的问题。 就是问问 桨不平衡带来的震动,轴心 ...

不安浆 空载解锁给油试试机身有没有震动。 有的话就不对了

网友:
请问技术 精灵2+h3-3d有时画面会抖动是怎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