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vision+ 如何校准高度?

楼主(2014-06-25):
才入手的v+,买来高度就一直定在5米左右,请问需要如何校准?指南校准已经做过。还是一样。校准指南针后,变7米了。

网友A:
啥東東高度校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東東高度校準???

类似吧.当高度如实际高度不一致的时候,需要怎么办?

网友:
飛控規格誤差值!
垂直方向: ± 0.8m 水平方向: ± 2.5m
不知道您是實際誤差!還是osd顯示錯誤,先更新固件試試吧!
不行就送修吧!受機械特性及負載影響

网友:
你在外面,放在地上,开机,等GPS获得足够卫星的时候,高度就会被校准

网友B:
您好,高度显示也是与各地的海拔以及GPS数据有关,不一定是绝对准确。可以在搜满星以后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高度显示也是与各地的海拔以及GPS数据有关,不一定是绝对准确。可以在搜满星以后看看。

有误差我理解,但不会一直这样吧?而且每次起飞也都是满星起飞,误差5-7米,但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位置,我另外一台vision没事,但是V+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