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8mz设置问题,熄火和曲线的,大神快来,铁汉快来,难道没人帮我

楼主(2014-06-25):
有研究明白18mz的大神帮忙下
在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时,选择line和sline曲线类型设置时,会出现copy,这个copy点了之后就问我是否确认,确认以后没反应了,滴滴两声,这个怎么用呢,或者什么条件下怎么用呢。

请教大神啊

楼主:
补充下,设置开关可以设置多个开关生效,里面那个多个开关生效方式里有and,or,还有一个忘记了,还有close,忘记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神控没用过,帮顶

网友A:
不要搞复杂了。我只在tho cut菜单里设熄火,开关选择那边不要用那些复杂的,直接选哪个开关和位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搞复杂了。我只在tho cut菜单里设熄火,开关选择那边不要用那些复杂的,直接选哪个开关和位置就好了

主要想知道第二个问题

网友A:
logic那个项一般飞机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ic那个项一般飞机用不到

那是第三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最想知道呜呜呜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ic那个项一般飞机用不到

你有控在身边帮小弟看下啦

网友:
太复杂了我也没搞懂。熄火开关我没用,用的微调

楼主:
自己顶自己 求大神帮忙试试

楼主:
大神,铁汉来吧

楼主:
技术宅都哪去了

网友(2014-10-19):
我知道,但是我不是大神,拒绝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