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2200mah足量控电

楼主(2014-06-25):
控是devo10,买控的时候顺便买的控电,标称2200,实际只能充进800多,简直坑爹,普通动力电又塞不进去,之前买电芯的时候再店里顺便买了一块图传用的电池,能充进2000多,这次又买了一块,

把外壳拆开,保护板去掉,电极处压平,焊好输出线和平衡线,用纤维胶带包好,尺寸正好能放进电池盒,这下就不用担心控经常没电了。

最重要的一点忘说了,便宜,才40元

网友A:
折腾啊,拆成这样,小心短路。买电最好买好一点的,这样既可以不折腾或少折腾,也能保证性能保证安全

网友B:
求连接。同用d10原来买的能充进去500就不错了…

网友C:
想知道楼主是从多少电压开始充的?一个新的2200电池,你首次充电能充进2000的可能几乎没有。

网友D:
这种好用:HobbyKing 1500mAH 磷酸铁锂电池 3节 9.9v 发射器电池包

网友:
求连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啊,拆成这样,小心短路。买电最好买好一点的,这样既可以不折腾或少折腾,也能保证性能保证安全

放心吧,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连接。同用d10原来买的能充进去500就不错了…

链接就算了,我不是托,自己搜吧,高品质 韩国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楼主是从多少电压开始充的?一个新的2200电池,你首次充电能充进2000的可能几乎没有。

之前图传接收也用的这个啊,那个用了保护板,用到没电3.6,充满20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好用:HobbyKing 1500mAH 磷酸铁锂电池 3节 9.9v 发射器电池包

这个不太了解,电压用在d10上不行吧,上次控电10v就失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太了解,电压用在d10上不行吧,上次控电10v就失控了

D10是用8节镍氢:1.2×8=9.6V.  磷酸铁锂刚好。另外锂离子电压高点但理论上满电保存会怀孕!

楼主:
引用 网友D:
D10是用8节镍氢:1.2×8=9.6V.  磷酸铁锂刚好。另外锂离子电压高点但理论上满电保存会怀孕!

是吗,尺寸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吗,尺寸怎么样

电池尺寸D10用没问题(还偏小点)还有一种1800mA时的尺寸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尺寸D10用没问题(还偏小点)还有一种1800mA时的尺寸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