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BL100问题,谢谢指教!

楼主(2014-06-25):
之前一直玩的450,最近入了个FBL100,有些问题想请教大家,谢谢了!用的是T8fg接高频头模式
1.不开遥控和开遥控接上高频头都可以控制飞机,想问下有什么区别
2.油门曲线是默认的45度斜直线,最低点是0,最高点是100,但是油门推到40%大桨才转动,尾桨有时转有时不转,请问正常吗,还是要设置油门最高最低点,要怎么设置呢?
3.方向摇杆只有向右时尾桨才转动,而且转速是恒定的,这样好像就不可以控制自旋的转速了吧,向左边打尾桨不动,请问是正常的吗?

网友:
1、有的控开了会干涉PPM信号,建议不要开。
2、你看看你NOMA的油门曲线最低点是不是设置在40% 传统是斜线也就是说不用设置。
3、尾浆往左打尾浆不转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调的量完全不可能一点都不转,你调的量是有陀螺的修正,你可以试下把尾电机线拔了看看,转的有多快。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现在遥控设置是
1.油门曲线是默认,最低点0,最高点100
2,螺距曲线是悬停曲线,按照450的曲线设置的,左边的旋钮控制螺距曲线的微调
3.斜盘模式选的HR3,不过好像和H-3效果是一样的。
3.陀螺仪感度设置了70%,用右边旋钮控制感度的微调
4.设置了熄火开关,特技模式的开关都关了,没有设置其他的混控。
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尾巴的问题,现在动方向遥感或者旋转飞机只有向右边吹的风,怎么弄都没有吹向左边的风,也就是说飞的时候只能右自旋,这个尾电机只能向一个方向转动吗?还是我的主板有问题?

网友:
是的只能往一个方向转的,你设置下舵量设置里的RUDD左右都设置120试试

网友:
之前玩450还不知道?尾电机不转当然可以自旋,悬停时会转
就相当于450尾桨0°螺距

楼主:
当然知道尾电机不转会自旋,那电机不转怎么控制自旋的速度呢,怎么控制转向的速度呢,现在打左方向电机完全不动肯定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知道尾电机不转会自旋,那电机不转怎么控制自旋的速度呢,怎么控制转向的速度呢,现在打左方向电机完全 ...

打左方向尾马达不转当然正常,大桨工作时对机身产生巨大的反扭力,没有尾马达抵消这个反扭机身都可以向左狂转了。飞机静态时不是正常的工作状态,你要把飞机转起来,拿在手里前后左右晃动感受一下十字盘是如何修正的,尾马达是如何锁尾的。

网友:
楼上的对,飞机飞起来才是飞机,各种功能才发挥作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晚上回家把参数再重新设置下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晚上回家把参数再重新设置下看看吧。

飞机飞起来,你把方向向左打满,尾电机也不会到不转的程度,在地上或拿在手里就不一样了

网友:
飞起来看看打左边尾舵再看看转不转?

网友:
好新的新手...
尾馬達機控制尾巴完全是由轉速控制(並不是由正反轉控制!)...要右旋尾巴就要出力,相對要左旋尾巴要減力(因為主槳轉動時會產生一個向左的反扭力,只要減力或不出力就能左旋)
都會玩450應該不是新手了吧...這點直升機原理應該是要懂得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