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phantm2+H3-3D+iosdmini+ 图传成功改装至1300克

楼主(2014-06-25):
按照很多朋友的配置,起初我也把精灵2配置了IOSDMINI和TS832-600mw图传,总重达到了1328克。虽然还没有到精灵2的1350克的极限,但身处2400米海拨的高原,心里始终不安,决心改造一下。
首先把机壳打开,把相关线材一一拔出。

把IOSDMINI的外壳打开,把白色胶粘的这四根线移除

把之前从机内引出来的4P线剪掉一头,参考冰咖啡的改装贴焊至相应的焊点上,记得用万用表测一测,以防万一。

上热熔胶

就这一下剪掉了13克

图传新买的创新科的TS5823-200mw发射机,重量只有7克,加上天线15克,市面上还有一种200mw加天线只有10克的,不知道效果怎样。我这个在空旷地飞了380米,我觉得小精灵飞300米够了。

再称一下,哦,刚好1300克

根据重心平衡我是这样分布的

这次改装省了近30克,当然还能再省,比如IOSDMINI去壳内置还能省4克,但为了调参方便我还是外置了。建议大疆应该出IOSDMINI的精灵版,置于机内,留出USB调参口、去掉CAN口,这样是不是又可以省下几克呢?
其实1300克我还是担心的,毕竟完全没有富余动力了,因此再建议大疆出一块新的电池,4000mAh左右的,重量应该不用300克了吧?这样综合一下小精灵就能控制在1200克了。其实能在空中飞航线10分钟左右就够了。一个起落超过12分钟,干活的话是亏的。

网友:
比我少了30多克,难道就是图传的区别?

我的是 TS832 600mw 的

网友:
不錯果然小很多

网友A:
一直想问一下!四轴和四通直升机比那个更稳定呢?那个更适合新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问一下!四轴和四通直升机比那个更稳定呢?那个更适合新手呢?

四轴稳啊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问一下!四轴和四通直升机比那个更稳定呢?那个更适合新手呢?

不是一个东西,不能比,要稳的话,四轴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的确动的手能力强,佩服佩服

网友B:
osd线还要不,不要我收了。炸鸡osd插头被碳纤管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线还要不,不要我收了。炸鸡osd插头被碳纤管削了

还需要留着备用哦

网友C:
楼主能发下冰咖啡的帖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发下冰咖啡的帖子吗】、

论坛上找吧,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网友:
请问下  精灵2一定要 买IOSDMINI吗?

楼主:
要用图传就要买IOSDMINI啊

网友:
为什么精灵配置的飞控有的是phantm M 有的是NAZA V2 有区别吗?

网友(2014-08-04):
这个还能减重啊?

网友D:
楼主,TS5823你拉锯能飞多远,300多米有雪花吗?什么接收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TS5823你拉锯能飞多远,300多米有雪花吗?什么接收设备?

空旷的室外最远飞过380米无雪花。

网友:
一定要减重么?

楼主:
为了安全,一定要。

网友:
大惊小怪,1.25KG的路过

网友:
外壳上打孔,还可以减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安全,一定要。

这个理论成立

网友E:
把之前从机内引出来的4P线剪掉一头,参考冰咖啡的改装贴焊至相应的焊点上,记得用万用表测一测,以防万一。

------------------------------------------
楼主说的这条4p线,是不是精灵2原先接在can接口那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之前从机内引出来的4P线剪掉一头,参考冰咖啡的改装贴焊至相应的焊点上,记得用万用表测一测,以防万一。 ...

是的

网友:
这两天有空也来搞搞
有问题我再咨询你

网友(2014-10-20):
好~~~好好学习一下 有机会也高装一下试试效果

网友F(2014-12-03):
请问iosd mini原来那个很粗的线,原厂是怎么接的,我拆开直接焊上后,发现干扰很严重,想焊接回去,但是顺序不知道了,能告诉我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iosd mini原来那个很粗的线,原厂是怎么接的,我拆开直接焊上后,发现干扰很严重,想焊接回去,但是顺 ...

网友:
减一点是一点,强烈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问一下!四轴和四通直升机比那个更稳定呢?那个更适合新手呢?

你都中将了,不敢在你面前刷大刀,我个人建议玩航模一切从直升机开始,直升机会了,其它都是小意思!但不包括玩具直升机!

网友:
图传天线的接头太重了,去掉直接焊

网友G:
请问下,下图的CAM板的被面有一颗电阻,跳开这个CAM板信号有影响吗?
你现在这个改装图传信号正常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下图的CAM板的被面有一颗电阻,跳开这个CAM板信号有影响吗?
你现在这个改装图传信号正常吗?

不是电阻,那个是防电源反插的二极管,去掉没有影响,
我早这样改了,,默默飘过,嘿嘿
话说我这样改了后是1310g,楼主是老款电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电阻,那个是防电源反插的二极管,去掉没有影响,
我早这样改了,,默默飘过,嘿嘿
话说我这样改了 ...

最近已经换上TM电机了

网友(2015-04-19):
高手一枚

网友I:
为啥我测得的接线跟你不一样?我测了几次都是这样接,会不会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啥我测得的接线跟你不一样?我测了几次都是这样接,会不会烧啊?{:1_ ...

我也是论坛上找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论坛上找来的

呃~我按我的焊了,上开机没问题!

网友J(2015-06-29):
请问楼主精灵2装H3-3D云台 av输出线要怎么连接 图传是创新科TS832

网友:
请问精灵2加图传一定要osd mini 才行吗?

网友:
楼主可以发一下冰咖啡改装的帖子链接吗 谢谢

网友:
楼主你的图传太靠近指南针了,怕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问一下!四轴和四通直升机比那个更稳定呢?那个更适合新手呢?

必须四轴,但是不是四轴玩具。而是精灵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精灵2装H3-3D云台 av输出线要怎么连接 图传是创新科TS832

淘宝有现成的在接线

网友:
OSDMINI只显示当前飞行参数,IOSDMARKII可提供数据纪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