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油机都用什么陀螺仪,3GX行吗?

楼主(2014-06-25):
手里有个亚拓600N,想改成无副翼的,用3GX行吗 正好还支持油机定速,听说3GX怕震动,不知道能不能用呀?请高手赐教!!
3轴
陀螺仪
在有副翼机上能用吗,会不会更稳一些??

网友A:
我用cgy750,挺好用

网友B:
3GX太怕震了,油机本身震动大,600N还是配个好点的吧

网友C:
同问..ZYX和黄金战士呢?两个都可以的话哪个更抗震?

网友D:
大V8是你不二的选择,单独的传感器

网友E:
3GX调好了很好用的,就是怕震。

网友F:
3GX调试挺麻烦的。

楼主:
电直上 我用了两个3GX 刚开始没摸到门的时候挺头疼 后来会调了 觉得3GX挺好用的 锁尾杠杠的

网友G:
斯固康姆 SK540 自动定速 相当的 抗震

网友G:
自带定速

网友H:
我用龙卷风还凑和用航线和旋停都很好就是自旋不平可能是我不会调的原因

网友I:
看看我之前搞的这个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6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