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4多轴电调温度咨询

楼主(2014-06-25):
银燕25A4合一电调,没用自带的BEC供电,电机飞越4006 620KV 电池4S9000,飞5分钟以上后电调温度很高,铝盖部分手摸不了1秒钟 这温度正常吗 之前用4个电调时 每个只是微温,这种情况能否长时间使用?

网友A:
我的解决办法是加个显卡的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解决办法是加个显卡的散热器

你的也烫手那么热吗 我安装的位置没有加风扇的空间了 看来要想想办法了 我的电调无论怎么校正油门 都会有点不同步 你的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B:
4006电机使用多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6电机使用多大桨?

浆效最高的是1355 我用的事1455

网友:
银燕 4合1 电调 都带BEC供电的噢~可以私信联系噢~

网友:
25A 四合一电调搭越4006 620KV 电池4S9000,1445的碳桨,每个电机油门最大的时候电流差不多到电调的极限了,你起码要用40A的电调才行,25A非常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