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天线方位该怎么摆?看完职业飞手的操作便知。

楼主(2014-06-25):
在飞场上,精灵遥控器的天线方位该怎么摆?这是理论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但网上还有不同的争议,各有各说法的。我们不如看看职业飞手又如何处理吧。

这里指的职业飞手不是指竞赛场上的飞手,全都是大疆DJI的试飞人员,因为下面全都是官网上已发表的试飞视频截图。之所以称他们为职业飞手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本身就是设备的试飞人员,是靠这个手艺吃饭的,自然懂得天线应该怎么摆才能使现场的效果好,他们才不会去理会说明书上是怎么写的。这些试飞视频既然来自试飞现场,故截图相当真实,很大程度地排除了摆拍的可能。

按照视频现场的场景我将下面的截图分为3大类。大家可以看到在不同情况下的天线摆放位置和角度是不同的。

1、以飞远为主-----图中的天线大约与地面垂直
例如在介绍地面站操作的视频截图,主要介绍精灵在大面积场地中不同节点的航线飞行。

2、以飞高为主-----图中的天线与地面大约平行
下面的视频截图,主要介绍精灵在场地上空对地面景物的俯拍,手机屏幕中看到几乎是对地面垂直拍摄。

3、如果飞行器飞的又高又远-----图中天线与地面成一大夹角

不知大家留意了没有,上述3种情况下,天线的末端没有朝向空中的飞行器!

我们看看精灵的使用说明书上对天线的摆放方式是怎么描述的:

“………遥控器天线垂直向上朝向飞行器上的接收机天线”。(从说明书的示意图中看到:这是让天线的末端朝向空中的飞行器吧)

分析:-------------------------------------------

1、精灵说明书上的天线指向的示意图在理论上是不合适的。下面借用WXGBOCOG的天线波瓣立体图来说明:
A、如果天线直立,天线信号主要向水平方向发散,显然有利于飞远的控制

B、如果天线打横,与地面平行,信号主要向垂直方向发散,显然有利于飞高的控制

C、结合A、B图,可以想象:如果要同时飞高和飞远,天线应该倾斜向上,大概与地面成45度。

2、在实践上,大疆的试飞人员已经在现场给出了答案(如前面的截图所示),但没有一个例子和说明书所写的那样,以天线末端指向飞行器。

结论:------------------------------

建议大疆还是把说明书中有关天线指向的那段说明文字和示意图改一下吧。(建议改为:遥控器天线的长度/或轴线 的摆放方向,应该尽量与飞行时遥控器和飞行器的连线保持垂直)。

论坛上不少新手反映精灵飞不高或飞不远信号就失控了,大概是他们按照了说明书的示意图,将天线末端指向了飞行器而引起的信号衰减的缘故吧。

网友A:
很形象。正确否?需要大疆技术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形象。正确否?需要大疆技术确认一下!

大抵是正确的吧,否则大疆便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需要对试飞员进行再教育了。

网友B:
楼主是学微波的吗?理论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学微波的吗?理论正确

IT男,码农。

网友:
玩大僵的绝大部分还是新新手啊,竟然连发射机天线末端不能指向模型都不知道,各位同学还是要多多学习啊

网友:
天线应该是弯的不能掰直的

网友:
我有个问题,如果加了图传,图传的接收天线应该在遥控器天线的前面还是后面呢?

网友:
DJI的手册,细心的都知道,存在的错漏很是低级,并且居然还是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尽管它是家深圳的企业。。。
对于天线如何安放,平时如何使用,论坛有帖子介绍,并且细心的话,很多控的手册上也都有较多篇幅叙述。。。
动脑总比无脑好,还是要赞一下楼主。。

网友:
科普贴,顶一下

网友:
有点意思,学习了。天线是有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的区别,理论上这种区别是相对于发射和接收在水平面上的情况,飞行器上的天线是垂直的,理应地面遥控器天线也要垂直,至于失控,原因是多方面的,甚至和你手握遥控器的姿势(5.8G的控,手掌多往上1寸都有影响)和身上穿的衣服材质都有关系,简单说限制在说明书规定的距离内,都没事,不论说水平、垂直还是45度。

网友C:
发射机天线末端指向模型、是信号最弱的、、

网友:
每次飞行没超过600米过,从没在意遥控器天线位置,也从没失联过。。。当然,飞远的话,还是要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保持天线侧面朝向飞机确实有助于信号传播

网友:
顶帖是美德

网友:
常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保持天线侧面朝向飞机确实有助于信号传播

谢谢您的回复。看来我对天线朝向的理解是有点道理。这下子我心中有数了。

网友:
专业解读,认真学习啦

网友:
顶用心贴,学习了

网友:
知识篇,好好品!

网友:
怎么都一样

网友:
谢谢 LZ的分享了 确实 DJI的说明书有很多有待改进的地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保持天线侧面朝向飞机确实有助于信号传播

网友:
长见识了,其实大疆说明书也应该说的这么详细才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射机天线末端指向模型、是信号最弱的、、

我听别人说2.4G的控不能直指飞机,5.8G的控就得指着飞机

网友:
学习了,下次会注意

网友:
我还想知道未改装的中继器该怎么摆放

网友:
嗯,我一直是这样飞得

网友:
极为有用

网友E(2014-10-10):
如果天线端对着飞行器,就肯定花屏。

网友F(2015-03-16):
好帖子。长知识了。

网友G:
技术贴得顶。

网友H:
下次试下效果,500米就失控返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