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疆人员进来我的S1000 Z15云台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4-06-25):
我才买的大疆S1000  回去测试拍摄,发现果冻真的很厉害我该怎么调试!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云台的型号?关于果冻的问题请附上您云台安装位置照片?目前感度是多少?

网友:
哟,南京的基友嘛。我是S800+Z15,也出现过类似的果冻。

网友:
S800出现这个状况很正常,S1000带5D也会有果冻,你换软一点的减震柱试一下,或者少装几个

网友:
10秒視頻! s1000 z15就這水平!不會吧

楼主:
我还发现Z15云台在飞机抖动很厉害情况下画面不能看

网友B:
我也是南京的~求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南京的~求交流

你什么设备阿

楼主:
我问卖家和我说主要可能是飞机哪里松了

网友B:
精灵2一套…飞越680六轴一套…都是禅思3D,挂狗
当然和您的专业设备不好比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2一套…飞越680六轴一套…都是禅思3D,挂狗
当然和您的专业设备不好比啦

你一般在什么地方飞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一般在什么地方飞阿

学生党…才放假,才有机会飞

网友C:
果冻是因为机震照成的,,,和云台本身无太大关系,,,检查云台安装位置,,关注机臂振动情况,,更换减震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生党…才放假,才有机会飞

有时间一起玩,我也有精灵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冻是因为机震照成的,,,和云台本身无太大关系,,,检查云台安装位置,,关注机臂振动情况,,更换减震球

谢谢!飞机不是每次都有果冻,风大的时候果冻很强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飞机不是每次都有果冻,风大的时候果冻很强烈

有空一起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云台的型号?关于果冻的问题请附上您云台安装位置照片?目前感度是多少?

云台位置是越靠近机器重心越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云台位置是越靠近机器重心越好么?

云台位置是大疆出场设置好的,不是靠中心好,而是保证机器水平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