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请教H4电机KV的选择 朗宇4110 400KV还是340KV时间更长

楼主(2014-06-25):
最近看到很多前辈的H4都可以续航30分钟,决定装一个,现在基本配置都定下来了,就是不知道如何选择电机
配置如下
H4机架   6S-10000毫安电池    1555桨    好赢铂金30A(飞机只挂飞越狗台和图传,具体重量还不知道)
配朗宇4110电机的话   400KV和340KV  哪个续航更长?

之前看到的32分钟那架基本配置和上述一样,用400KV,可我觉得340KV会不会时间更长一些呢?

求回复

网友:
340kv不抗风

网友:
挂狗的话貌似没必要用4110吧。用4108或恒力的4225,KV值380的就可以了。因为4110比后面两款电机重,而且官方的建议4110是每轴1000G,我估计你的飞机没这么重所以没必要用4110.

网友:
理论上是低kv、大桨的省电。

楼主:
意思上400?

网友:
我的T960,疯狂5008电机,KV335,配17寸桨
配15寸桨,应该是KV400以上

网友:
340kv普遍缺货吧?所以不用纠结了

网友:
差别不大

网友A:
我的配置和你基本一样,本来上KV340的,但缺货很久,只有上了KV400,效果挺好的,25分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配置和你基本一样,本来上KV340的,但缺货很久,只有上了KV400,效果挺好的,25分钟吧

哈我也是买不到340  直接上400   明天就该到齐了   希望可以接近30分

网友:
kv340的飘过。5000电池  17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