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的电机螺丝老是松脱怎么办?

楼主(2014-06-25):
才装的四轴,飞之前确认检查过所有的螺丝了。飞了十几分钟,下来一检查,吓一跳。两个电机的螺丝都找不到了。一个掉一个,一个掉两个。是不是我安装的方法不对?第一次玩航模,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A:
打点螺丝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点螺丝胶...

谢谢!请问打胶后螺丝还好拆么?还有您看照片上我的安装方法有没有错误呢?

网友:
有时电机转向和螺丝的口向是同向,螺丝就自紧。个人应用实践。

网友:
换内六角螺丝,然后打螺丝胶,242的中强度螺丝胶,少放.如果有个别拆不下来的再加热拧就行了。十字螺丝不适合这里用

网友:
打一点中强度螺丝胶蓝色的

网友:
没有就上点玻璃胶

网友:
用螺丝胶!!!  记得是蓝色  中强度的那种 不能用红色的那种哦!!

网友B:
第一,看你桨没做平衡,震动大,容易造成脱落

第二,没打螺丝胶。

网友:
螺丝胶,要么加弹片

网友C:
和我曾经的遭遇一样,丢了2个螺丝,但是还可以飞,后来没电下来才知道, 最好不要用铝机架(螺丝很多的),震动很大, 楼主用的是A2216的吧,用多大浆

网友:
螺丝胶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看你桨没做平衡,震动大,容易造成脱落

第二,没打螺丝胶。

嗯嗯,您说的对。刚装好,比较猴急,直接就飞了。现在飞一块电池就检查一次所有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曾经的遭遇一样,丢了2个螺丝,但是还可以飞,后来没电下来才知道, 最好不要用铝机架(螺丝很多的),震动很 ...

2216,11寸,10寸的比较吃力,电池用一会就飞不起来了。过几天换12寸的试试。11寸的飞20分钟下来电机还可以,不算烫手。

网友:
打可拆的螺丝胶,网上就有卖的,可以缓解螺丝松,但还是要经常查看,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点螺丝胶...

楼上正解,打点螺丝胶就好了

网友D:
而且沉头螺丝不会防滑

只能对上面的说:大哥! 你们仔细看没有?他的电机座与电机中间上的是固定座。正确方法是电机与电机座相连,电机座与固定座相连,他这么上电机,而且又用的是原配螺丝,不觉得短了许多吗?这样上螺丝不掉也会滑丝,丝扣根本吃不完!

网友:
你的螺丝够长么?打点胶,不要太多

网友E:
打螺丝胶的时候先把螺丝稍稍的拧进去一点,用牙签在未进去的哪里抹上一点然后再拧紧。这样螺丝胶就不会把所有的螺纹都蘸上了。只是在电机的螺纹口上有那么一些。也就能起到固定的作用了。一开始就在螺丝头上蘸上螺丝胶,那么所有的螺纹上都有螺丝胶,拆的时候就很费劲了。拆的时候只要把烙铁的尖头顶在螺丝和电机的接合处,十几秒钟就可以了。趁热拧就能卸下螺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对上面的说:大哥! 你们仔细看没有?他的电机座与电机中间上的是固定座。正确方法是电机与电机座相连 ...

电机座和固定座的孔对不上,所以就直接把固定座夹在电机和电机座中间了。吃丝比较短。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座和固定座的孔对不上,所以就直接把固定座夹在电机和电机座中间了。吃丝比较短。

不用那个电机固定座,找2个M3的垫片,用M3*8的平底螺丝

网友F:
晕死了,都什么时候了,我不是早就发过这个机架会“有木有”的视频吗?你怎么不看?
电机座要改装,改为双层的,螺丝就不会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那个电机固定座,找2个M3的垫片,用M3*8的平底螺丝

谢谢指导。就是说直接把电机固定到机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晕死了,都什么时候了,我不是早就发过这个机架会“有木有”的视频吗?你怎么不看?
电机座要改装,改 ...

我才加入论坛不久,您的帖子又太多,一时看不过来。我现在就一篇一篇的去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就是说直接把电机固定到机架上?

对,用平头螺丝+垫片
另外,你上螺丝的时候要注意看看螺丝会不会顶住线圈。如果上紧后不会顶住线圈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用平头螺丝+垫片
另外,你上螺丝的时候要注意看看螺丝会不会顶住线圈。如果上紧后不会顶住线圈就没 ...

谢谢,先按照您说的方法来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螺丝胶的时候先把螺丝稍稍的拧进去一点,用牙签在未进去的哪里抹上一点然后再拧紧。这样螺丝胶就不会把所 ...

谢谢您的帮助指导,写的太详细了。

网友:
X600或者  525  机架   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才加入论坛不久,您的帖子又太多,一时看不过来。我现在就一篇一篇的去学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2

25楼视频

网友:
直接拧上去,不要用铝合金电机座,拧完之后用牙签粘502摸边上

网友(2015-04-29):
打点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能对上面的说:大哥! 你们仔细看没有?他的电机座与电机中间上的是固定座。正确方法是电机与电机座相连 ...

只有你才是正解

网友:
选择螺丝胶,轻轻点一点就行。点多了拿不下来了

网友:
记得是蓝色的螺丝胶,用红色的想拆的时候你会想死的

网友:
要上螺纹胶。杜蕾斯,螺纹的,谁用谁知道

网友:
用稍微长点的螺丝12.9级的内六角再打点胶。那个十字板就不要用了,垫垫圈吧。

网友:
不过要注意螺丝不要太长了不然线圈受不了挤压的。

网友:
桨平衡,减小震动是最重要的,震动小了就不会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