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电机磁钢脱落故障维修方法

楼主(2014-06-25):
  电动自行车因其经济实用,容易骑行,又作为非机动车,受到城镇和农村居民的青睐。经过近几年的高速发展,已经相当普及。但同时又由于它是电磁、电化学、电子和机械相结合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同时工作环境又随气候和地区不同而异,不平道路的颠簸,风里来雨里去是经常的事,有时候用户使用不当,高故障率在所难免。
  在此,谈谈电动自行车电机磁钢脱落故障维修方法和解决方案。
  电动车电机磁钢和定子固定方法
  1、磁钢和定子的固定方法
  西玛电机网:目前,电动车上使用的电机普遍采用的是永磁直流电机。所谓永磁直流电机就是指电机的内定子采用永磁体与外转子通电线圈产生的磁场相互作用的方式产生力矩并转动的电机。这样设计的优点是省去用励磁线圈产生定子上的磁场消耗电能,提高了电机的效率,也简化了电机的结构,降低电机的制造成本,这对使用车载有限能源的电动车来讲,可以降低工作电流,延长行驶里程。
  磁钢的作用是产生磁场,它是永磁体,固定在定子上,固定的方法是用树脂胶,这种固定方法成本低,生产简便,是普遍采用的方式。
  2、树脂胶固定方法的缺点
  采用树脂胶固定很牢固,再加上磁钢的磁性很强,能紧紧地吸附在定子铁芯支架上。但是电机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在湿度较大的梅雨天气和雨中骑行难免会有水或水分进入,定子铁芯支架是铁质材料,非常容易生锈的,生成的铁锈在磁钢和定子铁芯支架之间膨胀,撑开磁钢,此时树脂胶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仅靠磁力将磁钢吸附在定子铁芯支架上,这时有颠簸和转子的磁场力的冲击作用,磁钢就会移位,轻则电机性能下降,重则电机扫膛,电机就必须维修。参考网站:http://www.ztdj.cn

网友:
后面怎么没有了啊

网友:
拆开,小心取出强磁铁,清洁干净,分开放置。电机内也清洁干净(细砂纸打磨下粘合面),清洁好晾干后,调和好AB胶(买好点的),就一块一块粘上,注意磁极别搞错。干了清理下,顺道把轴承清理加注黄油或换新的。装回即可!(装端盖时用硅胶沿边盖打一层,再盖上,可避免漏水!)

网友:
原厂就是用胶粘上的。在修理过程中也是胶粘。没有什么其他高招。

网友A:
我刚刚解剖了一个

网友:
我是直接涂厌氧胶贴上去的

网友:
买一支1块钱的农机胶就粘好了。。。便宜又好用

网友(2015-06-08):
不错,用好点的胶。

网友(2019-03-05):
用免钉胶比哥俩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