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涵道,爽炸。

楼主(2014-06-25):
第一次飞涵道。速度比浆机快了不是一点半点。手忙脚乱的。飞翼的F16,用的黑旋风70MM,声音很难听,这飞机轻,推力倒足够,半油门可以平飞。 飞了7个电,降落炸了5次,1次降草里,就降成功了1次。和视频炸的大同小异。不得不说声这后起落架真结实,各种1米以上高度垂直掉没一点问题。前起落架次次遭,有次轮子都飞了,现场快修继续飞 。搞的都有心理阴影了,一到降落手各种发抖。嘿嘿。 明天开始苦练降落。

网友A:
这飞机很好飞,怎么飞都不炸,楼主降落着急了,速度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很好飞,怎么飞都不炸,楼主降落着急了,速度快了。

需要调舵量吗。我100%,感觉有点太灵活?对不准跑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调舵量吗。我100%,感觉有点太灵活?对不准跑道

舵量根据个人的,你上天前副翼一般调好大小舵,副翼60 70 80。升降100 80   和65左右,这样你上天调舵量觉得你飞得顺手了,就是那个舵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量根据个人的,你上天前副翼一般调好大小舵,副翼60 70 80。升降100 80   和65左右,这样你上天调舵量 ...

都是默认的1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默认的100

第一次飞应该自己试一下舵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飞应该自己试一下舵量嘛

OK 谢谢啊

网友:
这个飞机想慢飞都不行

网友B:
这跑道不错。。应该没啥鸟车。。。以及鸟人。。。。

网友C:
降落速度太快了!! 飞场不错

网友:
失量F16 好机机

网友D:
太快,降落对准跑道就可以收油门了,还在推油不炸才怪

网友:
失败是成功他妈

网友:
也刚入了这机,准备周末出去首飞,涵道机应该好飞的,lz这么好的飞场对不起这降落啊

网友E:
降落时拉点杆 让主起落架先接触地面,前起落架就不会受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跑道不错。。应该没啥鸟车。。。以及鸟人。。。。

是机场。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降落时拉点杆 让主起落架先接触地面,前起落架就不会受伤

技术太差了,慢慢练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落速度太快了!! 飞场不错

技术问题,前面有2次更快,冲到跑到头才撞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快,降落对准跑道就可以收油门了,还在推油不炸才怪

技术心态问题,一直担心失速,结果每次速度过快。副翼又太灵活,老对不准跑道

网友:
修补修补还是新飞机

网友:
场子太好了。

网友:
涵道机的副翼和升降舵量必须很小,小到你觉得“这也太小了吧”就对了

另外LZ可以先练练低速通场(注意高度要高一些,不是低空通场),这样有助于你***掌握降落要领

网友:
飞场非常让人眼馋!

网友F:
图纸有没

网友:
好飞场啊

网友:
这飞场羡慕死人!楼主应该有意识地练练慢速低空穿场。

网友:
装个飞翼的陀螺试试?

网友:
楼主我有这个飞翼f16。这个飞机很好飞的~~ 降落注意带点油门。别开矢量更好飞

网友G:
LZ 请假一个问题哦  我今天也刚刚收到F16在安装 有2个问题搞死我了 一个就方向舵机 我是2个正的舵机  能调的过来吗 还有一个你前面轮子 是怎么固定的 直接舵机臂和前轮链接吗  能发个图片可能看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 请假一个问题哦  我今天也刚刚收到F16在安装 有2个问题搞死我了 一个就方向舵机 我是2个正的舵机  能调 ...

方向就是2个正的舵机啊 升降就需要1个反向舵机。 轮子直接连接舵机拉杆 在进气口泡沫接缝处加固。
我给你1个这个F16的帖子 你看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ight=F16&page=1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向就是2个正的舵机啊 升降就需要1个反向舵机。 轮子直接连接舵机拉杆 在进气口泡沫接缝处加固。
我给 ...

我是2个正的舵机  能调的好了吗  我混口是 方向调好了 关键是 他的方向和副易得方向是一样的

网友:
边看球,边发帖...

网友H:
偶建议还是大舵量飞行练习,这样飞机灵活易操控.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救机好救.舵量太小等到以后飞大飞机了,就不习惯改大舵量了.

网友I:
如果觉得飞机太灵活应该调小舵量,舵量不调小也可把EXP调柔和一些(我的习惯是后者—很少用小舵量,觉得灵活就调EXP)
上面几位高手都讲了降落的要点,就是要先把航线飞好,尤其是慢速航线,飞稳一些,下降的航线长一些角度平缓一些,带点油门,这样飞机能平稳的着陆。

网友J:
你的矢量装了吗?我的飞机与你一样,还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偶建议还是大舵量飞行练习,这样飞机灵活易操控.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救机好救.舵量太小等到以后飞大飞机了, ...

好的 不改舵量了 调点EXP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觉得飞机太灵活应该调小舵量,舵量不调小也可把EXP调柔和一些(我的习惯是后者—很少用小舵量,觉得灵活 ...

谢谢,就不改舵量了,改点EXP试试吧。实在不行再改舵量。飞机上天飞远点感觉看不清姿态,不敢飞远了,又比较灵活,跑道对不准,就顾忌不到高度速度,更容易降不好。飞PC9之类的浆机就狠轻松的对航线,然后注意力都在高度速度上,降的久很漂亮。唉,慢慢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矢量装了吗?我的飞机与你一样,还没装

装了,混控,还没开过。

网友:
涵道直接上此机有胆量,建议你买架全球的歼十练练,这飞机我飞了210块电

网友:
第一次飞就上F16,利害

网友:
炸得不厉害啊..

网友K:
不建议调舵量和感度,就正常100%操作,慢慢的就觉得手更精准了,这是个练手的过程,原来我总觉得遥控杆行程短,现在觉得好长,就是手变细腻的原因。这机应该漂浮还可以吧,尝试草地上空关油滑翔,找找失速点。如果可以关油滑,降落就不要给油了,全关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建议调舵量和感度,就正常100%操作,慢慢的就觉得手更精准了,这是个练手的过程,原来我总觉得遥控杆行程 ...

行 明天试试 谢谢指点

网友:
太平寺啊 舵量小点 手上动作小点 降落速度慢点 飞翼F16很好飞

网友:
副翼要调EXP才爽

网友:
这飞场真逆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