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能不能充电瓶啊 谁知道 用什么模式可以充12V的汽车电瓶

楼主(2014-06-25):
B6 能不能充电瓶啊  谁知道  用什么模式可以充12V的汽车电瓶  !!

网友:
铅酸蓄电池,用“PB”模式。

网友:
汽车电瓶要求电流大,B6充电瓶有点可惜。功率也小

网友:
Pb模式,6S

楼主:
用6S???电瓶是12V的  他这个6S不是锂电池的3.7吧  是2V一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6S???电瓶是12V的  他这个6S不是锂电池的3.7吧  是2V一节???

不好意思,对于Pb铅酸电池的组数应该用P表示,12V=2.0v*6,也就是6P。

Program Select-->Pb Batt-->Pb Charge 设置电流及P数后即可开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对于Pb铅酸电池的组数应该用P表示,12V=2.0v*6,也就是6P。

Program Select-->Pb Batt-->P ...

好的 谢谢!!

网友:
汽车电瓶要求电流大

网友(2014-11-06):
八、铅酸电池程序
                             ◎适用于电压2~2.4V的铅酸电池。这类电池只能传递适应
                         其容量的相对较低的电流,最佳充电电流是其容量的 1/10,
                         不能快充!左侧设置充电电流,范围0.1~10.0A;右侧是电池
                         标称电压(单元数)。充电电压应和被充电池相匹配。右键长按
                         2秒开始进程。
电流千万不能过大,楼上讲6P是对的

网友:
八、铅酸电池程序
                             ◎适用于电压2~2.4V的铅酸电池。这类电池只能传递适应
                         其容量的相对较低的电流,最佳充电电流是其容量的 1/10,
                         不能快充!左侧设置充电电流,范围0.1~10.0A;右侧是电池
                         标称电压(单元数)。充电电压应和被充电池相匹配。右键长按
                         2秒开始进程。
N=6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