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 我这舵机是啥问题 我接的futaba 接收机没接其他

楼主(2014-06-25):
慢摇杆操作可以 快了 就这样。。

网友A:
电位器脏了吧,舵机质量不行。

网友B:
楼上也是一种原因,还有就是可能你用高速模式驱动模拟舵机了

网友C:
有些接收机只能用数字舵机,接模拟舵机乱抖并发热!!!

网友D:
扔了。。。别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