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高仿:我的小6诞生了

楼主(2014-06-25):
各位好啊,我夜猫子又来仿制别人的机架了
这次仿制的是蓝色工坊的超轻机架,说实话,一开始看到他那个超轻四六八轴,心痒痒的很啊,但是价格确实有点贵了
多方打听了解到,他的那个机架之所以那么轻,是因为各种材料节省到了极致,比如力臂碳管只有0.5mm厚,中心板好像是1mm厚的,C卡管夹等都是用PVC材料定制的
处于机架强度和视频质量的考虑,我这次照着仿了个600轴距的六轴,中心采用了1.5mm厚的3K碳板,力臂采用12*10mm的碳管(厚度1mm)
如下图(第一张图下层中心板没有装,只是为了看下效果)

空机架320多克(含电机座),是蓝色工坊那个6轴机架(轴距好像只有500多)的两倍重量还多点,自己还是比较满意

急切的装机ing

中心板太小,所以电调只能绑在力臂上了,很丑,垫了一层橡皮垫防止电调损坏

今天去楼顶测试了下效果,试飞~~~~~~

测试视频稍后奉上,挂狗3简单的悬停,录制了一小段视频,感觉还不错,无明显果冻,狗三云台没有适用挂载杆

狗3设置1080P30帧,拍到了前面两根力臂和脚架,改天解决这个问题,选超清看细节,感觉还不错(可能正在转码,晚些时候就能看超清了)
楼顶测试,风有点大,没敢飞高。下次去景色好点的地方拍一拍
---------------------------------------------------------------------
老规矩,详细配置如下:
机架:自制小6轴(实际轴距608mm),1.5mm3K碳板、12*10mm3K碳管,PVC  C卡管夹和铝合金管夹
电机:朗宇V2216 900KV    搭配1047仿APC桨
电调:铂金30A
飞控:NAZA V2   含 IOSDmini
云台:屌丝两轴无刷狗台  共用动力电
拍摄:黑狗3
电池:酷点3S5200毫安一块
图传:5.8G 600mw (没测试图传,没插电)

测试结果:起飞重量 2046g,起飞前电池电压12.5V,BB响设定3.6V,报警降落电压回至11.1V
          悬停12分钟
          (电子称上的盒子是用来支撑小6的,已刨去重量)

下次准备测试挂载微单+微单三轴云台测试一下(图中相机非微单,重量300多克)

挂微单+三轴微单云台,起飞重量大概2.6公斤,不知道可以飞几分钟,可以上双电
----------------------------------------------------------------------------------------------------
再来两张被我拆掉的机架,也是之前高仿的
忍痛拆机啊啊啊啊啊,真有点舍不得

拆掉这两个,才有配件装我的小6
----------------------------------------------------------------------------------------
生命在于折腾,引用别人一句签名“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网友A:
我的是1:1模仿的,500的轴距,机架170G。

网友B:
这个要炸,高速猛停试试!或姿态高速下打GPS模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炸,高速猛停试试!或姿态高速下打GPS模式试试!

只是为了航拍而已,有必要高速转模式么。。。。
、够用就行了,炸机谁都不能保证的,再好的机架掉下来一样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1:1模仿的,500的轴距,机架170G。

确实轻    才170克,我用的材料稍微厚实了点,考虑挂微单拍照片

网友:
有一架好机诞生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动手能力强,学习成绩稳定。

网友C:
我上次  仿了他的  那个 380机架    重量的确  轻  就是不知道你的 那个  塑料  C扣 哪里买的 求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  仿了他的  那个 380机架    重量的确  轻  就是不知道你的 那个  塑料  C扣 哪里买的 求地址

某宝关键词“多轴超轻12mm”
说明一下:质量不怎么样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某宝关键词“多轴超轻12mm”
说明一下:质量不怎么样哦

谢谢,,,我设计的  是  双C扣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设计的  是  双C扣  哈哈

也可以的   安全点

楼主:
各位过奖了,就是折腾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网友D:
既然自己做机架了云台的挂载架也能自己做呀!现在搞两层尼龙柱转接感觉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自己做机架了云台的挂载架也能自己做呀!现在搞两层尼龙柱转接感觉虚。

多谢指出问题
这个机架,我把挂载杆省略了,可以说是为了减轻重量吧
从视频上看,机架的震动不严重,每次起飞前仔细检查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出问题
这个机架,我把挂载杆省略了,可以说是为了减轻重量吧
从视频上看,机架 ...

我没说要用双管挂载的意思,我的意思是狗云台减震球的上下层板你可以自己用碳纤板重打,用来最佳配合你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说要用双管挂载的意思,我的意思是狗云台减震球的上下层板你可以自己用碳纤板重打,用来最佳配合你的 ...

好的   采纳了   马上去画图

网友E:
楼主这动手能力让人赞叹,有没有考虑批量出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动手能力让人赞叹,有没有考虑批量出售啊?

您高抬我了。。。我瞎折腾着玩,自己画图后找别人代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