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一不换中央版,能加ods吗?

楼主(2014-06-25):
精灵一V2飞控,能不能不换中央版,上ods

网友A:
可以购买naza m v2的PMU接上,就可以用OS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购买naza m v2的PMU接上,就可以用OSD了

不用换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具体接线方法有示意图什么的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官网的Phantom 1安装云台的视频,里面有如何焊接PMU和连线。

http://www.dji.com/cn/product/ph ...

是不是V2的中央版就是视频里面换的,就不用换了?

网友:
但為何我的V1 認不到PMU?是太舊嗎?因為接新的LED也不著,要用舊的LED。

网友B:
上个穷人osd吧,方便

网友:
不换更经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穷人osd吧,方便

什么样的给个连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给个连接,谢谢

直接x宝搜穷人osd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