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调风扇输出电压只有1.4V咋回事

楼主(2014-06-25):
我的电调风扇输出电压只有1.4V咋回事  风扇现在转不了 电机也不转 通电之后嗯嗯响 哪个大神给指点一下 打开以后元件表面没有烧坏痕迹 没有糊味   哪个元件坏的可能性高点

还有一个好盈30A电调 外置电容没了 通电武反映  打开以后元件表面没有烧坏痕迹 没有糊味

网友A:
电压不对,肯定动不起来的,要5V吧

网友:
这么高深的问题------只有问神仙啦。

网友:
电调还有风扇呀?真的没见过哦,咋整的啊?

网友:
我的电调出现过灯亮    风扇转  电机不转     也出现过灯亮风扇不转电机不转情况     我就把车往那一扔   过一会回来再重新拔插下   又好了   出现过两次    我有点怀疑
t插接触不良好

网友B:
是车用电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车用电调么?

是的车用无刷

网友:
收尸体。出的话请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对,肯定动不起来的,要5V吧

就是因为电压不对才不转的 我发帖的目的不就是想知道为什么电压不对吗 那个元件坏的几率大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电压不对才不转的 我发帖的目的不就是想知道为什么电压不对吗 那个元件坏的几率大些

稳压块或者其外围元件坏了

网友:
路过  同问  帮顶  拿分  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