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T45.64涵道的。各位老手推荐下哪个好点?

楼主(2014-06-25):
如题。发现某宝上有几个品牌的T45.不知哪个好飞?想上64mm12叶的涵道,用中特威40A.

网友A:
你什么水平,直接上,60涵道没意思。70涵道刚刚好一点点。你可以网搜一下,听听60涵道的声音,太垃圾,最次也要70涵道及以上啊

网友:
屹立T45加黑旋风64KV4800,经典的无需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水平,直接上,60涵道没意思。70涵道刚刚好一点点。你可以网搜一下,听听60涵道的声音,太垃圾,最次 ...

玩飘飘机的水平。降落跟航线没问题。看t45挺慢的,想拿来练练手,可行吗?

网友:
可行,飘飘其实并不好掌控。这个飞机我建议少也要上70涵道,没想象的那么难。从玩第一个飞机开始就是不停的给他维护。不停的维护,你如果想将来上更有意思的飞机,玩60涵道实在有点浪费。的你听听声音都感觉没意思。将来你还得往上升级。其实玩涵道好玩一点的是90涵道,70涵道是最起码的配置。飘飘降落跟航线没问题,玩一般飞机也没问题。。。。。小马过河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A:
你可以参考听听90涵道的毒蛇,比T45还好飞。

网友B:
人家玩飘飘的,你让人家直接上90涵道, 秒炸的节奏啊。    就好比刚学会骑自行车的,你让人家去开250CC摩托。      64涵道T45, 就屹立的,配黑旋风涵道, 可快可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听听90涵道的毒蛇,比T45还好飞。

90涵道会不会速度太快?这边场地不大,顶多去小体育场或者广场玩玩,到时还没反应过来飞机都不知飞哪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玩飘飘的,你让人家直接上90涵道, 秒炸的节奏啊。    就好比刚学会骑自行车的,你让人家去开250CC摩托 ...

也对屹立的T45感兴趣。关键看上它能慢慢飘不失速。六叶黑旋风好还是十二叶的不知名涵道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90涵道会不会速度太快?这边场地不大,顶多去小体育场或者广场玩玩,到时还没反应过来飞机都不知飞哪去了 ...

不快,只是力气大小的问题,跟你玩后退的飘飘机一样,你手里马达一定有一定的数量了吧,(我马达一大堆),选个大拉力点的,对你后续很有好处,估计你也深有体会,涵道的也一样这个道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快,只是力气大小的问题,跟你玩后退的飘飘机一样,你手里马达一定有一定的数量了吧,(我马达一大堆) ...

建议直接买个70涵道的即可,60涵道,买后就后悔

网友A:
有一点点挑战,其实凭我的经验,你玩90涵道的都没问题,但是,非不相信自己,如果你你试试64涵道的,其实64涵道也不比90涵道好控制。可是64涵道的声音很玩具,(因为你没接触,所以觉得深不可测),你可以自己网上听听64涵道的声音和70涵道的声音,别相信任何人,相信自己。其实后推的飘飘能玩好,也不容易。。。。足可以掌控70涵道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直接买个70涵道的即可,60涵道,买后就后悔

70mm的涵道哪个好点?声音好点的。好像t45只能装64涵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点挑战,其实凭我的经验,你玩90涵道的都没问题,但是,非不相信自己,如果你你试试64涵道的,其实64 ...

64根70涵道就差一个级别,千万别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根70涵道就差一个级别,千万别64

好的,搞70mm涵道配t45。

网友A:
引用 楼主:
70mm的涵道哪个好点?声音好点的。好像t45只能装64涵道。

我不想给他们做广告,但是原则当然是物优价高,有一定道理。这个你需要自己决定。看评测,听声音,比价格。网上有很多模友发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想给他们做广告,但是原则当然是物优价高,有一定道理。这个你需要自己决定。看评测,听声音,比价格 ...

OK!谢啦!

网友:
要14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70mm的涵道哪个好点?声音好点的。好像t45只能装64涵道。

台湾的“水星”涵道电机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