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矢量F16的问题

楼主(2014-06-25):
求助下各位老师。飞翼的这个F16感觉空中太灵敏。想问问有这个鸡鸡的同学,舵量和曲线一般是怎么设置的呢。

楼主:
有人知道吗 一般比较灵活的飞机舵量和曲线大概设置多少呢

网友A:
与模型有关,设置好大小舵量,在空中切换调试。最好三档,大中小。100%、80%、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模型有关,设置好大小舵量,在空中切换调试。最好三档,大中小。100%、80%、60%

网友:
  上个帖就回复你了,还问呢,这个不是我们说了你就合适的,每个人手感不一样还有安装也有影响,所以大小舵空中换,换到你合适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