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地飞九 NAZA的油门设置问题

楼主(2014-06-25):
天地飞九 普通接收机  怎么设置油门 或者摇杆 可以和原控一样  不过是上升还是下降到位置后 撒手自动悬停? 还有我感觉我的天九 油门过50%后 推油 油门形成变短了 推到65%左右就等于满油门这些问题怎么调整或者处理?还有就是下降的时候如果下降摇杆拉到底那么 飞机 直接判断 电机停止?这不就掉下来了吗?

网友A:
你好,飞控是设置不了油门行程的,和遥控中的油门行程也无关系,飞控默认的就是油门中位就悬停,中位以上或者以下就是上升和下降。

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遥控内置行程是否正常。

停止类型可以选择智能,在空中就不会停转。

网友:
如果好赢电调的话,需要单个调整电调的油门行程。剩下的同上。
天九油门时不会想精灵遥控器一样油门自动中位的。

网友:
50%以上油门行程变短,看一下油门曲线...

网友(2014-12-05):
引用 网友A:
你好,飞控是设置不了油门行程的,和遥控中的油门行程也无关系,飞控默认的就是油门中位就悬停,中位以上或 ...

你好  我想请教下 ,我的也天地飞9遥控,在空中航拍的时候,情不自禁速度就飞到很快了,想问下怎么限制这个飞行的速度不要太快,在遥控器上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