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吗?

楼主(2014-06-25):
Eos 0606i这款充电器可以用并充板吗,要怎么设置。我的电池是11.1V 2200mah

网友A:
传说中的沙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的沙发...

这样是不对的哦、我自己都没要、沙发让你了你还是说说跟主题有关的吧

网友B:
再差的充电器都能用并充板吧,所以这个也可以

网友:
我先后使用过 B6~A6 。Eos 0606i充电器我没使用过,没有发言权,帮不了你,不好意思...

网友:
没用过,帮顶了

网友C:
楼主还没理解并充板的原理是什么。
并充板不需要设置,任何充电器都能用。

对于充电器而言,并充板就是一块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差的充电器都能用并充板吧,所以这个也可以

你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没理解并充板的原理是什么。
并充板不需要设置,任何充电器都能用。

明白了、但是平衡插口能插吗

网友:
木有用过!

网友:
用0720的飘过

网友C:
我再说一次,对于充电器来说,并充板就是一块电池。只要接口匹配,平衡头没有理由不能插。

换句话说,并充板的作用就是把多块电池变成一块大电池,接在充电器上,充电器并不知道这是一块大电池还是一块并充板。明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再说一次,对于充电器来说,并充板就是一块电池。只要接口匹配,平衡头没有理由不能插。

换句话说,并 ...

虽说楼上讲的理想状态下是这么个理,但要并充还是要有注意事项的

不同品牌、型号电池不要并充,因为内阻差异蛮大的。并起来虽然是
个大电池,但实际每个小电池是有差异的,会有电池过充
或是充不满。

网友:
这么多人喜欢并充,有什么优势???

网友:
并充好像平衡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说楼上讲的理想状态下是这么个理,但要并充还是要有注意事项的

不同品牌、型号电池不要并充,因为内 ...

并充当然有注意事项,但他问的不是并充的注意事项。而是这个充电器能不能用并充板,能不能插平衡头。答案是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