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2V+上试用地面站的各位,有没有遇到地图自动定位错误问题?

楼主(2014-06-25):
刚才在P2V+升级固件并更新iPhone 5s 上的DJI Vision App到新版本后,试用了一下地面站的功能,软件的一切功能都正常,就是地图的定位发生问题。明明看到的是高德地图,但当前位置的定位犹如google地图一样,自动定位却到了地图上实际位置的西北方向约700米处。是我的RP不好吗?你们也遇到了类似问题吗?

网友A:
您好,地面站的地图需要用VPN预读取地图才能挣钱显示地理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地面站的地图需要用VPN预读取地图才能挣钱显示地理位置。

我是直接用WIFI预读地图数据的,如果要用到VPN,麻烦告知方法。谢谢!

网友:
我的vision也有位置偏移

网友:
这是本身地图软件做的一个偏差,只要使用国外IP就不会有偏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用WIFI预读地图数据的,如果要用到VPN,麻烦告知方法。谢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8173&highlight=%B5%D8%C3%E6%D5%BE%2Bvpn&_dsign=1af4f73f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8173&highlight=%B5%D8%C3%E6%D5%BE%2Bvpn&_ds ...

我第一次打开P2V+的地面站时候就已经缓存了地图数据,现在想把这些缓存数据清空,可以操作码?

---因为按照你推荐的帖子里的回复中有人建议:先打开iPhone的地图,此时手机缓存的地图数据是准确的。以后再打开地面站,就可以直接调用这些准确地图数据了。我已经按此方法尝试过了,但不行。很可能是原来打开地面站缓存的旧地图数据还在,未能进行替换。为此我曾将DJI Vision的程序删除重装,但原下载的旧地图数据却去不掉。 所以想把旧的地图数据清空,可以吗?望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8173&highlight=%B5%D8%C3%E6%D5%BE%2Bvpn&_ds ...

有没有不用越狱的方法呢?毕竟以大疆的定位和技术实力不会鼓励越狱吧。

网友:
使用vpn也可以不越狱的,因为经常上youtobe,所以我买的付费VPN,一年也就是140+,还是比较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