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制作了一架KT机

楼主(2014-06-25):
下班没事,就用上次没用完的KT板按照昨天网上下的图纸缩小比例制作了架空机,就不知道怎样让她飞起来!按一般的配置肯定飞不了!各位哥哥姐姐们有什么好点子吗?预算越少越好!

网友A:
来个小铃铛电机,2900KV左右,10A或6A电调,电池350MA,桨估计只有5030的,

网友B:
哈哈,为啥要做这么小呢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47164&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为啥要做这么小呢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7164&extra=

为后面做大机机练练手!呵呵!

网友:
祝早日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小铃铛电机,2900KV左右,10A或6A电调,电池350MA,桨估计只有5030的,

用一个小电机直接接在1S电池上,把垂尾上的方向舵面转一个固定的角度,让她转圈圈飞,直到电池用完。这样行不行?

网友:
最简单最便宜的配置就是一根橡皮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