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 顺了~ 爽了~

楼主(2014-06-25):
这哈!  ~~尾巴听话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MxNjA0NjA0==.html

先确定在尾巴上的问题!
1.检查尾波箱的螺丝固定情况,尾轴的横向间隙通过加装4*0.1垫圈消除!~~ 问题依旧!
2.更换新尾轴后~~ 问题依旧!
3.检查尾推L臂上的轴承和调整上下间隙,使转动顺滑~~ 问题依旧!
4.检查八字臂连接顺滑无碍~~ 问题依旧!
5.更换尾中联~~ 问题还在!
6.重装尾桨夹!注意轴承,其内侧轴承和推理轴承之间0.3垫圈,推力轴承方向性! ~~问题还在!
7.干脆更换尾桨夹内4*8*3轴承!重新组装!注意两侧对称性和间歇!~~ 问题还在!
8.注意检查尾桨的一致性!没明显问题!
9.检查金属尾推滑块内轴承情况!发现在尾轴(HT*500尾轴!刚性不错!感觉很硬!)上滑块移动比较吃力! 用细砂抹掉一层! 使滑块顺滑均匀滑动!

重新装上! 再推油门~~   金鱼尾不在了!

网友:
哪里的问题给大家说说 怎么排除的~!~只有羡慕

网友:
阳台侠啊!

网友:
除了佩服,还是佩服

网友:
阳台侠也谈谈如何调机的呀,指导指导大家

网友:
擦,我以为楼主要在这里来一套3D呢

网友:
这个波箱原厂尾轴偏长,存在隐患,用冰人的……我的第一次就让我把皮带轮的扣拧滑了,好像还没有单卖的

网友A:
没看明白,什么上滑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什么上滑块

  铜套和尾轴的配合欠佳! 感觉这尾轴应该比常规件要粗一点点! 导致铜套和尾滑块在尾轴上的滑动不那么滑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铜套和尾轴的配合欠佳! 感觉这尾轴应该比常规件要粗一点点! 导致铜套和尾滑块在尾轴上的滑动 ...

原来是这样呀,我从来没这么仔细调过机子,不过很少出现鲸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呀,我从来没这么仔细调过机子,不过很少出现鲸鱼尾

  新件按理说遇到的少! 这机子拼装好后! 一直有金鱼尾缠绕不去! 折腾了几天 ~
这是第一块电的情况! 注意尾巴! 的确有故障!~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MwMTM5Mjcy==.html

网友B:
感觉冰人的那个尾波箱套装比你这赞.....

网友:
膜拜阳台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冰人的那个尾波箱套装比你这赞.....

    冰人的尾波箱!  套装?      给个链接看哈~

网友:
多来点这种帖子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件按理说遇到的少! 这机子拼装好后! 一直有金鱼尾缠绕不去! 折腾了几天 ~
这是第一块 ...

我们一般是拿到直接把铜套扩大一点 然后弄点WD40 然后就会很顺滑  ,这个尾轴长度是长,不过一般设置尾巴行程的时候注意不要有干涉就行了, 还有冰人有尾轴卖 单独的轴,可以直接替换,感觉比原厂自带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一般是拿到直接把铜套扩大一点 然后弄点WD40 然后就会很顺滑  ,这个尾轴长度是长,不过一般设置尾巴 ...

  刚去看了哈! 冰人的皮带轮(用顶丝固定!)和尾轴单卖!  一套更换使用!
   尾轴偏长! 右行程还有些余地!  够用就行~

网友:
问题终于解决,这下可以爽了

网友D:
还没有玩过皮传,有点遗憾哈

网友E:
你这是把调机往极致里整啊

网友:
厉害,阳台上都能自旋。

网友F:
在这个地方加一个垫片,垫高L臂,尾巴就顺滑了

网友:
很喜欢这样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这个地方加一个垫片,垫高L臂,尾巴就顺滑了

  原有0.3的垫圈! 考虑后份的球头基底部间歇! 又加了一个0.2厚度的垫圈用! 图上部为已有0.5左右厚度的垫圈在!

网友G:
阳台侠告诉我怎么调尾巴金鱼呗,我的飞机悬停没金鱼,猛抽螺距就尾巴动一下。高速飞行的时候,如果再带方向舵,尾巴也会剧烈金鱼

网友H:
一般这种情况我都是加点神油就顺滑了。

顺便问下大侠用的什么相机拍的图,微距高清,技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这种情况我都是加点神油就顺滑了。

顺便问下大侠用的什么相机拍的图,微距高清,技术不错

   尾轴要粗点!和铜套配合过紧了些~
  摄像机 SONY HDR-SR11

楼主:
引用 网友G:
阳台侠告诉我怎么调尾巴金鱼呗,我的飞机悬停没金鱼,猛抽螺距就尾巴动一下。高速飞行的时候,如果再带方向 ...

  这种现象应该是感度偏高! 或者尾巴补偿螺距不够! 或者尾舵机速度不够! 如果定速或者轴传机子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没有玩过皮传,有点遗憾哈

  各有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把调机往极致里整啊

  机子状态十分的话! 最多可以给8-9分! 极致! 还有些距离!

网友:
阳台侠这个排除问题的过程很值得借鉴啊。支持阳台侠,但是也请注意安全。

网友:
刚好遇到类似问题请教下阳台侠
目前还在悬停,对尾,向左摆尾尾巴到达预定位置会往回摆(向右)小段距离,向右摆尾尾巴到达预定位置会往回摆(向左)小段距离
我初步觉得是向左无力,向右过力,于是拧尾拉杆球扣,把尾滑块中点向右移,加长3圈尾拉杆球扣,问题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