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V+有了地面站,竞争的天平便不再向精灵2倾斜了!!

楼主(2014-06-25):
看了V+支持地面站以后,感到大疆终于响应广大摩友的号召,确实给了大家一个惊喜。
这次升级,意味着V+不用通过升级硬件,就可以直接实现精灵2+iosd+数传的功能了,而且还更具有比较优势。

     一是具备方便携带的优势:V+只要飞行器、遥控器、手机即可实现航点飞行;而精灵2则需要飞行器(带云台)、遥控器、gopro图传发射、图传接收、监视器、iosd、数传模块才能实现。两者从设备上对比为:3:8,实际上仅仅是2:8,因为嘛,别告诉我平时你不带手机。

     二是价格优势:要实现同等功能,V+需要7499元;而精灵2需要5499(飞行器)+2000元(gopro+500元(图传收发)+400元(监视器及电池+299(iosd)+1199BTU蓝牙及数传)=9897元,由此可见,V+在价格上也有明显优势。

    三是重量也就是飞行时间优势:由于手头没有V+和全套精灵2,没有重量的实测数据,但是根据论坛上帖子,按照上述两种配置,V+在重量上肯定要轻于精灵2,也就意味续航时间更有优势。

    当然,V+的劣势也很明显:一是遥控距离仅有300左右;二是相机是固定的,不如gopro可以平时取下来单独使用。

以上仅是纸上谈兵,没有实测,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

楼主:
补充一点,V+录制不了声音,这也是个遗憾。

网友:
V+不能装云台俯仰杆,这是个遗憾

网友A:
V+可以直接用手机控制俯仰,遥控距离不止30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V+可以直接用手机控制俯仰,遥控距离不止300吧?

手机俯仰控制用起来相当不舒服不流畅,只能说是能用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我感觉V+还是用来给家庭玩的  精灵2+GOPRO 还能干点小活儿

楼主:
现在看,精灵2在飞行时间和方便携带方面还是超逊一筹

网友:
可惜我的精灵V+出掉了,地面站又出来了。有个深圳的供货商说的要送我一架,我等着试试。

网友:
naza系列飞控是只能用ipad地面站还是也能用pc端的地面站啊

网友:
我的精靈使用
PC
IPAD
地面站沒問題

网友:
就是重了點
少了1分半左右

网友B:
V+原厂天线700米,改个网上那种11DBI的小平板,1000米没问题,还想远的14DBI小平板+5.8功放都能增距,当然那么远图传也得跟上,就目前来看V+中继加APP功放也就1000~1300左右,如果还要改,就违背了一体机的初衷。

网友C:
700米没有试验过,飞到过350米后就出现失控,我也纳闷,但是就我这种新手而言,v+够用了

网友C:
话说,地面站哪里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地面站哪里下。。。

更新 dji app就行,软件自带了。

网友:
找到了,多了一个地面站选项
另外,求教怎么改V+哦
飞出300,400就开始失控了,还是在空旷的场地上。。。

网友:
图传的效果差距是很大的,通过 WIFI 传输视频,延迟、帧率不够、易中断等等这些是 V+ 最大的缺陷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V+原厂天线700米,改个网上那种11DBI的小平板,1000米没问题,还想远的14DBI小平板+5.8功放都能增距,当然 ...

无任何改装,只是用BOOSTER增强了一下WIFI信号 7 0 0轻松达成 中间断开过一次 调整下天线和中继器方向就恢复了

第二张是地面站飞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无任何改装,只是用BOOSTER增强了一下WIFI信号 7 0 0轻松达成 中间断开过一次 调整下天线和中继器方向就 ...

BOOSTER增强? 是什么, 是之前那个软件增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BOOSTER增强? 是什么, 是之前那个软件增程吗?

是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无任何改装,只是用BOOSTER增强了一下WIFI信号 7 0 0轻松达成 中间断开过一次 调整下天线和中继器方向就 ...

很不错。请教您在飞地面站时如何解决地图定位偏移问题。

网友:
V+一体化好,附加的零碎少,使用更方便一些,附件少运行可靠性应该更高一些。

网友:
新手玩家适合 V+ , 稍微熟练点的上2 毕竟 GOPRO的画质还是不错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无任何改装,只是用BOOSTER增强了一下WIFI信号 7 0 0轻松达成 中间断开过一次 调整下天线和中继器方向就 ...

看第一张截图,高700多米,电池怎么显示0%了呢?固件升级到3.04下降速度有限制,还是不要这么冒险了吧。

网友C:
买了,等明天天晴试试飞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了,等明天天晴试试飞高。。

悠着点,小心第一次就提控回家。

网友:
到野外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很不错。请教您在飞地面站时如何解决地图定位偏移问题。

我没偏移过 DJI技术支持的解决方法是加VPN 如果你是苹果手机 搜索 50VPN   一键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第一张截图,高700多米,电池怎么显示0%了呢?固件升级到3.04下降速度有限制,还是不要这么冒险了吧。
...

技术支持的解释是中间WIFI断开过 所以显示为零 这时没升级 为了地面站 没办法 才升级的2M/S确实限制的不好 最起码3M/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偏移过 DJI技术支持的解决方法是加VPN 如果你是苹果手机 搜索 50VPN   一键配置

谢谢你的消息。

网友H:
不明白航拍为什么要录音,难道你们后期都喜欢听嗡嗡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明白航拍为什么要录音,难道你们后期都喜欢听嗡嗡声吗?

电机有故障的时候,通过声音可以判断大概出现的时间

楼主:
顺便求一下V+的QQ群!

网友:
引用 网友C:
700米没有试验过,飞到过350米后就出现失控,我也纳闷,但是就我这种新手而言,v+够用了

好像PC设置软件设定的默认最高高度是400米,可以把那个改高一点试试,我的V也是350多米就失控了

网友:
个人还是喜欢V2,毕竟GORPO3+的更多功能要强与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