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手小金刚求配置

楼主(2014-06-25):
刚入手了一个小金刚全碳纤维机架~不知道该买那些设备~电机电调、控啥的不是很清楚希望老鸟们传授下~

网友:
V2218    飞腾30A  一套飞控

网友:
外转子小于35mm都可以

网友:
3108 700KV

网友A:
外转子大於35MM的要用短鋁柱加高才能安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转子大於35MM的要用短鋁柱加高才能安裝.....

啥意思啊。看不懂

网友A:
你看一看小金刚的馬达座,, 对馬达外徑有限制的,, 只能用外徑35MM以下的馬達,, 而一些常用的無刷馬达,, 例如 3508, 4006, 4108, 4110, 4812等都無法安裝使用,, 若想用,, 就只好用短鋁柱把馬达升高來安裝(偶就是这样做,, 用的4006)..... 用的是单头鋁柱,, LZ先去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看小金刚的馬达座,, 对馬达外徑有限制的,, 只能用外徑35MM以下的馬達,, 而一些常用的無刷馬达,, 例如 ...

我已经改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