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调方向,轴拆办下来,请指教

楼主(2014-06-25):
我的外转子无刷电机轴伸在有固定孔的一侧,就是定子出线那侧。我想给他改到另一侧,可是轴和外转子分离不开。固定螺丝米已经拧开了。请问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A:
用一个比轴细铁棍,敲打,慢慢的顶出来,不能把转子线的漆弄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比轴细铁棍,敲打,慢慢的顶出来,不能把转子线的漆弄掉。

谢谢!

网友:
二楼回答正确,我是用报废的横轴敲出来的,

网友:
把里面磁片敲下来的飘过

网友:
上个图更能说明问题

网友B:
在精度好的台钳上顶过去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精度好的台钳上顶过去怎样?

轴还不一样粗细,轴伸细,必须把轴调转方向。就是说先得拔出来。我用钳子没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