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x5 Formula到手,装!!!!

楼主(2014-06-25):
苦苦等待3个月的x5 formula终于到了,3个月的预订,耐心都快要被磨光了,终于有光明来了。天天骚扰铁汉要求预订,终于有好报,铁汉被磨的第一台给我。据说是全中国第一台。我在想我要是在坚持骚扰铁汉3个月后,铁汉会不会求着送我一架,哈哈。到手立刻开装。
到手。红色,喜庆之色。
打开一看,环保纸盒一个,这个已经是模型的惯例了。

整整齐齐3个大盒子,喜欢这样,井井有条!

漂亮的头罩,打开看,做工不错,就是没开孔,还要开散热孔,在考虑什么形状的孔。

这个版本带碳纤维大桨和尾桨的,省心省力,尾波箱已经安装好了。据说不用自己拆开重新装,省心了

先看筋骨,侧板厚度不错,2mm,做工非常细致,摸起来手感很好,喜欢!不过边缘没做任何处理,有点刺手。后来安装的时候发现有个框的倒角过于圆润,导致螺丝对不上孔,要稍微把方形框的倒角挫一下,就可以了。

金属件摸起来也很有手感

初装一下

换个角度看看

把脚架装起来

上大齿盘和主轴,非常顺畅,不需要调整。

未完待续。。。电机已经上去了,没拍,等骚靓的酒红色铝合金垫圈到手后再上胶。这儿说一句,泰世给了4个酒红色铝合金垫圈,小气了点啊,干嘛不多给点,侧板上也需要一些。还订购了一些芳生螺丝,准备换掉螺丝,怕出现当初亚托450pro的事情,螺丝打滑拧不出来的悲剧。。。

网友:
为楼主高兴,祝爽灰

网友A:
祝爽飞!你终于拿到了,呵呵!

网友:
好看,硬朗

网友:
拿分走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爽飞!你终于拿到了,呵呵!

骚扰你和铁汉还不够到家啊。。。。否则你们应该给我签名版本,哈哈

网友B:
为毛机身部分不多加点铝柱加强?

网友C:
新飞机总是很爽的! 别炸,这飞机炸个2次就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楼主的灰机
太帅了!

网友:
杭州活动出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飞机总是很爽的! 别炸,这飞机炸个2次就可以换新的了!

最高宗旨,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只飞悬停航线就不会炸,哈哈

网友:
玩X5必须要上CNC斜齿才过瘾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骚扰你和铁汉还不够到家啊。。。。否则你们应该给我签名版本,哈哈

骚扰不怕,最怕你拿不到机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骚扰不怕,最怕你拿不到机器!呵呵

应该让铁汉和你在侧板上签名,可惜忘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毛机身部分不多加点铝柱加强?

X5机身还不够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X5机身还不够强吗?

箱型机身的中间的强度的确有所欠缺一些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箱型机身的中间的强度的确有所欠缺一些刚性!

那肯定是炸的很用力

网友E:
X5F两种连杆的长度说明书里面没有交代

网友C:
引用 网友E:
X5F两种连杆的长度说明书里面没有交代

长度不用看说明书写的,只要0度螺距的时候,相位器水平就是最合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长度不用看说明书写的,只要0度螺距的时候,相位器水平就是最合适的!

不想慢慢去找这个长度,现成的拿来方便,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想慢慢去找这个长度,现成的拿来方便,呵呵!

现成的一般都不是最后的长度标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成的一般都不是最后的长度标准!

只要不是实用无极舵机臂,这个长度都是个大概,没必要纠结。。。差不多就行了,反正舵机中立点不能保证绝对中立的。。。最后都要用V8来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不是实用无极舵机臂,这个长度都是个大概,没必要纠结。。。差不多就行了,反正舵机中立点不能保证绝 ...

对呀!我都是大概拧个长度!然后根据相位器水平的位置在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最重要的旋翼头没看到!差评!

网友:
开散热孔没用!照样热

网友:
好毒,很漂亮啊

网友:
按照说明书安装不难吧

网友:
好飞机,就是不耐炸

网友:
现成的一般都不是最后的长度标准!

楼主:
飞机到现在才装好,目前还差装接收机、陀螺仪,电调,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所以中断了,旋翼头还是很漂亮的,我想等全部调整好后再修改一下的,见谅!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到现在才装好,目前还差装接收机、陀螺仪,电调,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所以中断了,旋翼头还是很漂亮的, ...

我的都装好了,都飞了一天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