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拉筒夹每次拉紧工件后会产生位移,怎么解决

楼主(2014-06-25):
后拉筒夹每次拉紧工件后会产生位移,z轴零位就不准了,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我的工件时有台阶的,我就在台阶位置加了个定位,夹紧后再移开定位。好了一点,还是不准确的

网友:
加紧后对Z零位嘛

楼主:
您好,那如果批量的话不是每次都要对零位了?是一个不长的棒料,伸出一点车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那如果批量的话不是每次都要对零位了?是一个不长的棒料,伸出一点车一下。

你的是車床吧。不知你是用那種方式的夾筒,但如果批量,在車床應有工位,棒料伸到工位停下,一手扶著棒料,一手收緊夾筒,這樣不會有工件後移。

可以的上個照片,大家比較好討論。

网友:
自动送料的车床上料后会平端面一刀

网友:
有台阶的话在主轴上做个定位(外),没有台阶的在主轴内做个顶(内),精度一样保证在1-2丝内。注意:定位要和三爪分开的。三爪定位其实不是很准确的,特别是Z轴定位,他只是方便批量夹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那如果批量的话不是每次都要对零位了?是一个不长的棒料,伸出一点车一下。

批量的话你要保证夹的地方外圆的尺寸,一般误差5丝以内的话夹后Z轴变化在2丝以下。“伸出一点车一下”的话,用数控,就是用G31跳转指令加探头,就不管Z轴伸出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