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大肚,大家还继续用吗?

楼主(2014-06-25):
6s花牌1300mah,已经不敢飞3d,普通航线只能2分钟有一单元电压就降到3.4v,继续用会爆炸等危险吗?请教各位资深模友怎样处理?

网友:
爆炸不至于吧。低了不会爆的

网友:
朋友为了安全还是放弃、别因小失大、不要让隐患存在

网友:
航线飞行时间低于三分钟的我都不用了。

网友:
这电池进垃圾桶的了

楼主:
花花大肚了!

网友A:
换电芯,3D就不要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芯,3D就不要试了。

哪里有1300mah电芯买?!花牌的有这个服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1300mah电芯买?!花牌的有这个服务吗?

这个不知道!我买电池都是成双成对的买,也是为了准备互换电芯,时间长了电池难免不出问题,且都是极个别电芯的问题,换电芯有风险的,绝对不能短路。

网友B:
最怕这块电芯的电压过低造成电调保护,后果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怕这块电芯的电压过低造成电调保护,后果你懂的。

飞过几次电压保护,还是安全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