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陀螺仪超级怪问题。。。。。。很有趣。求救

楼主(2014-06-25):
装了个无副翼,用的K8,遇到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在K8的调试界面里面,把舵机和十字盘调平后。然后点击继续、一直到最后完成、但只要回到主界面上。调平的又马上没用了。再点击安装那里进去。又马上是平的了。舵机的位置也一样。就是说不能退出调试界面。只要拔了线或者回到主界面调速就不行。什么原因呢?

只要回到这个界面或者拔了数据线就会再次不平

只要回到这个界面或者拔了数据线就会再次不平

在这个调速界面就是平的。只要回到主界面就没用了

在这个调速界面就是平的。只要回到主界面就没用了

网友:
无副翼真麻烦

网友:
我好像没这个问题

网友:
设置前先点击冷启动呀,启动后再去设置就是了

网友:
三根舵机连杆是否一样长?还有舵机行程是否一致?因为你用软件调十字盘的时候如果舵机连杆不一样长,通过软件也可以调平十字盘的。但是一回到主界面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网友:
这也算问题?

网友:
我和你是一样的问题!从新下软件或换台XP或WIN 64位的系统再装一次吧~我朋友换了台机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遥控器问题,看看遥控器螺距曲线

网友A:
你的自动微调部分怎么这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自动微调部分怎么这样呢?

请教前辈。是不合适吗。能指点下吗。谢谢了

网友:
蓝色部分说明你的舵机摇臂位置很高,你冷启动按要求设一遍看看。

网友:
第一张图你说是平的,可顺逆时针数值怎么不一致呢?你是飞500以上的么?

网友B:
清除自动微调,马上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除自动微调,马上解决问题

自动微调好像没有使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微调好像没有使用呢

自动微调那个C按钮按下去再试试
明显你自动微调的数据改变了副翼升降和尾舵的中立点,我之前帮人调机碰到一样的问题,十字盘不平。他的自动微调数据就是像你这样的。

网友C:
无副翼就是这样,这个是正常的,因为你退出调试设置后,陀螺就在工作状态了,这个时候十字盘不平是正常的,只要修正对的,舵面方向正确就可以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副翼就是这样,这个是正常的,因为你退出调试设置后,陀螺就在工作状态了,这个时候十字盘不平是正常的, ...

谢谢中山兄的解答。只是我这个是无法调节螺距。在设置里面吧螺距调节好。一旦退出。螺距又回到没调节时的度数了。然后再进去。又会到上一次设置好的螺距。换句话说就是要把电脑连接到K8上面。而且在设置状态。才能使我想要的螺距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哈哈

网友D:
初次调试前先冷启动!!!选择舵机链接类型后在冷启动一次!舵机中立点用K8 调试!!!控上面的全部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次调试前先冷启动!!!选择舵机链接类型后在冷启动一次!舵机中立点用K8 调试!!!控上面的全部归零! ...

谢谢楼上兄弟的指点。真心感谢。有时间试试。不管行不行。都谢了

网友:
启动后再去设置就是了

网友(2014-08-04):
楼主 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可以企鹅告诉我吗  595705076    谢谢啦

网友:
楼上啥意思。
学习了,对于无副翼的新手来说,受教了。

网友(2014-11-16):
呃,十字盘不平,你可以在K8工作状态的时候看看哪边高低,然后进入设置水平状态,把高的那头低下来就行 (设置状态别管他平不平,只要工作状态,每次插电都平就行了)能理解么?

网友:
在遥控设置那页,都校准了吗?

网友(2014-12-19):
清出自动调试或者重装

网友:
新人围观加学习~顺便混个眼熟!!

网友:
昨天买了个,根本不会搞

网友:
k8调好了 也很好用的 前两天入了两个 其中搞一个有点小问题已经决绝  你在 多看看论坛上的 设置介绍 仔细点慢慢来  祝早日解决难题

网友(2015-01-28):
这样肯定不一样了,退出调试界面后输出值是控那边给的信号了

网友:
电脑调试好,k8应该自动保存设置

网友:
遥控器校准页面接受类型 校准中立点&最大最小行程了吗?

网友(2015-03-10):
今天看了一整天相關說明,相信今巴定必有一埸“惡戰”,希望一次成功!(昨晚已燒了鎖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副翼就是这样,这个是正常的,因为你退出调试设置后,陀螺就在工作状态了,这个时候十字盘不平是正常的, ...

终于看到一个回答对的了,你楼上的兄弟们,可能被这些问题折腾坏了。。。。

网友:
K8进入安装,之后舵机自动回中是为了让你找舵机臂水平的。你回到主菜单就代表你以调试完成,在允许起飞的状态。并不是说你关掉软件和拔掉线才退出设置。有些同学是会插着蓝牙探头  看VBAR软件主菜单的振动值的。。。

网友(2020-08-12):
首先看你的接收机页面是不是按照左边的文字要求设置好  其次看你的陀螺仪安防是不是水平    在看你放飞机的地方是不是水平!进入调机页面以后陀螺仪不会按照实际水平输出舵机信号就是说进入调机页面陀螺仪输出信号是舵机的中立点回到主页面以后会按照实际水平输出信号

网友:
回到主界面后,陀螺仪默认进入工作状态,这时十字盘不平说明陀螺仪已经在有意识的进行修正了,只要修正方向对,就可以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