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舵机品牌?

楼主(2014-06-25):
油车舵机虚位,想请教各位大哥,可否推荐款舵机?
另,这种情况下,加装陀螺仪可否有用?
谢谢!

楼主:
补充下,原车舵机也是如此,换了个falcon 的17kg舵机,仍然没有改善。不知问题出在哪了?转向组也换了。

网友:
SAVOX SC-1258TG或亚托的610八车十车都可以用。今天还看到本轮坛有卖,价格还不错。排除舵机回中不好后检查舵机保护器。那里虚位大或转向机构阻力大舵机回中车轮也回不了中。没必要追求完全跑直毕竟赛到直路不长。手发很重要。我不玩油车一年多了就记得这么点。重点是转向机构顺滑。有点续位更容易跑直

网友:
陀螺仪当然可以,不过还是没有舵机来的实在,弄个100+的就差不多了,买新的吧,futaba s3010 200不到,当然买得到二手更好。

网友:
我用966的舵机发现转向往左可以大幅度转向往右只能转一点点求解

网友:
应该是轮子转向,右转可以大幅度,左转就能动一点点,搞不清楚是那里问题

楼主:
调整舵机至转向之间的那根拉杆长短。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还是舵机拉力不够。换了savox 1256的20kg拉力舵机,同时转向组全部加润滑油。同时调整摆臂支架的角度。减少拉杆与转向之间角度(这样减少拉力的损耗)。现在转向可以完全回中了。原来的17kg的falcon 舵机装到油门舵机处。现在基本解决了。过会下楼跑跑看看。

网友:
去掉舵机拉杆,拿手推转向组件的球头很顺滑,向前推球头向右转向,动的幅度很小,向后拉球头向左转向动的幅度很大,哎还是不知道调那里,今天发现狗骨杯会脱落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整舵机至转向之间的那根拉杆长短。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还是舵机拉力不够。换了savox 1256的20kg拉力舵机 ...

如何调整转向组件角度?还有加的什么润滑油?

楼主:
这里面共有3根拉杆,你先看左右两根连接转向和狗骨杯支架之间的拉杆是都等长。
还有根就是连接舵机和转向组之间的拉杆,看你的图,可以试下把那根调节的长点。顺便问下,舵机归零时。轮胎回中吗?如果是偏向左边,那样调整这跟拉杆就对了。只需要把他放长点就可以了。
还有注意下狗骨杯支架与拉杆连接处是否在同一水平面高度。不然就是里面有零件变形了,这个也会有影响的。

楼主:
润滑油就选模型专用的齿轮润滑脂肪。大概20元一小管那种。不要用那种黑色的狗骨杯润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