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自己旋转

楼主(2014-06-25):
求教!!精灵一,起飞后 自己顺时针旋转
该怎么调整
室内  姿态模式
室内十分不稳   不能悬停

网友A:
各种校准先,
另外精灵1如果换动力或桨,或增加负重,都应调整感度。
总之,新手应该多看手册,越是懒汉行为,发帖求助,大家越懒得理。

楼主:
好的 ,还是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二!!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校准先,
另外精灵1如果换动力或桨,或增加负重,都应调整感度。
总之,新手应该多看手册,越是懒汉 ...

您是 前辈  谢谢您的提醒
我也一直在学
我现在就是想知道 这个怎么解决  谢谢您了!

网友:
要把你做过的尝试都说清楚,不然别人也没办法,信息太少

网友:
室内不行把,去室外试一下

楼主:
精灵一,第一次用长螺丝 把原装点击弄坏了,买了 TM MN2214  换上,开始按照说明书安装,飞不起来,老板让我把1  3对调,飞起来了但是软件的“测试电机”是完全相反,并且飞起来自己顺时针旋转,相当不稳(室内,姿态模式),自己看了看各个电机,发现有一个电机 不是完全垂直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恳求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罗盘校准

网友:
室内本身就很难收到星,所以会飘是正常的,先从默认感度开始试,飞机会抖就把姿态调低一点

网友:
首先要保证电机水平,其次确认四个电机的旋转方向,可以参考调参软件中的示意图,如果方向不对就将电机的连线任意两根对调。

网友B:
好吧  LZ你的自旋就是电机转向问题  如果是顺时针转就是全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  LZ你的自旋就是电机转向问题  如果是顺时针转就是全反了

谢谢 !!谢谢!!
那就要 两两调换电机  但是每个臂上的接线方法不变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  LZ你的自旋就是电机转向问题  如果是顺时针转就是全反了

不会 接完 又逆时针转了吧?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 接完 又逆时针转了吧?怕了!!!

0.0  LZ你的精灵一 是自紧桨还是 普通桨?  普通桨的话就换电机的线序就好了 u(黄) v(红) w(黑)对调任意两根就好  如果是自紧桨就需要 按照电机顺序安装了  1号电机逆时针  2号电机顺时针   3号电机逆时针  4号电机顺时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  LZ你的精灵一 是自紧桨还是 普通桨?  普通桨的话就换电机的线序就好了 u(黄) v(红) w(黑)对调 ...

自紧,的tm的没有颜色,接飞控的三个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  LZ你的精灵一 是自紧桨还是 普通桨?  普通桨的话就换电机的线序就好了 u(黄) v(红) w(黑)对调 ...

是电调怎么接

网友B:
TM电机 应该有说明书的CCW是逆时针 CW是顺时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电机 应该有说明书的CCW是逆时针 CW是顺时针

安说明书就坏了

网友:
这已经不是精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