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30的电调是不是有问题啊!!

楼主(2014-06-25):
我最近入了一V930无副翼四通机。实际使用中发现一个问题。每次启动机子的时候都会莫名抽筋一下。
具体表现是油门缓推。无刷马达会疯转一下(此时尾电机不转)而后恢复正常转速,尾电机开始转动达到锁尾状态!

这貌似是没有缓启动的电调问题吧.不知道伟力厂家有没有改进电调程序的措施。能召回就好了
奉上刚到手的图片。悬停倒是很稳。

网友A:
这个看厂家设定了,启动时猛来一下可以大大提高无感无刷的启动成功率,用缓启动方式可能要推好几次油门才能启动成功一次,你怎么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厂家设定了,启动时猛来一下可以大大提高无感无刷的启动成功率,用缓启动方式可能要推好几次油门才能 ...

看淘宝有家店卖的最新版说是电调程序升级了。不知道是不是改成缓启动了。无感电机缓启动成功率很低?这点不太懂啊。如果真是这样。再怎么升级电调程序也是无解啊。毕竟电机是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淘宝有家店卖的最新版说是电调程序升级了。不知道是不是改成缓启动了。无感电机缓启动成功率很低?这点 ...

只是舊款電調沒有設定緩起動而已,正常的,不必糾結
真的不喜歡就用能刷BLheli韌體的電調設定緩起動吧
電調能設定啟動電壓 轉速,當這兩樣設定過低時就會造成所謂啟動困難,若是不設定緩起動就沒這問題

网友:
地板太光也会打转,水泥地上不会打转,这机跟977的电机电调完全一样,基本就是977的四通版。
楼主说939稳?这机只有六轴模式,适合休闲航线。

网友C:
930控太差了,可惜不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930控太差了,可惜不能改

控确实差。不过可以用977的控的

网友:
伟力,玩具机

网友:
四通机都是这样的控,930无刷马达的,飞行时间近10分钟,非常适合初学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舊款電調沒有設定緩起動而已,正常的,不必糾結
真的不喜歡就用能刷BLheli韌體的電調設定緩起動吧
電 ...

刚才在水泥地上试了下 也没啥不好的 机身没有抖动 平稳起飞 看来确实是凉席太滑了。我也不纠结了低电压启动成功率也很高 不错

网友D:
恩恩,我也刚刚入手了一架930,没发现楼主的情况。。。控确实很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恩,我也刚刚入手了一架930,没发现楼主的情况。。。控确实很不咋地。。。

你也买了930啦

网友E:
能用977的控930?930的控不是一般的差,油门的转向好硬好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用977的控930?930的控不是一般的差,油门的转向好硬好硬

可以用977的控来玩930的。淘宝的卖家告诉我的。不过只能切到四通模式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