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狗问题

楼主(2014-06-25):
我的凤凰4.0
模拟器
在练悬停的时候会自己乱跳。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多新的新手,直升机悬停都是会跑的,要不停的修正才能稳定悬停。

网友B:
用的什么控? 你在校准遥控器的时候看看那个读条是不是也在跳
如果一直不稳定就是控的问题

网友C:
跳多正常,有地效的嘛,再说直升机本来就是稳定性最差的一个

网友D:
连接线问题,或者是模拟口没有接好,以前我也常常出现这样的问题,现在干脆买了无线的模拟器,现在爽多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问题找到了,自己的十字盘混控没关,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