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电机通电后 滴滴滴滴 一直响 推油门没反应是什么原 ...
亚拓电机通电后 滴滴滴滴 一直响 推油门没反应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6-25):
如题

网友A:
油门微调没在0

网友B:
油门通道反向了。

网友C:
是不是第一次启动没有做 油门行程啊

网友D:
Futaba控?油门没有反向?

网友E:
3个原因,1是油门反向,2是油门行程没有设置,3是油门拉杆没有在最低位置

网友F(2015-06-15):
做了油门行程校准,但还是滴滴滴滴的响个不停,什么原因?我的四轴用的是apm2.6飞控。以前电机好好地,不知道怎么了,就这样了,对遥控有要求吗?

网友G:
6楼正解。。。

网友H:
Futaba 控是反的。

网友I:
还有一个原因,线路接触不良!不过好象是滴声间隔长一些。

网友J:
油门反了,我遇到过次问题,还以为电机坏了呢,差点返厂,

网友K:
马达缺像,也就是接触不好。

网友L:
也可能电调坏了

网友M:
矫正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