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固定问题

楼主(2014-06-25):
买的电机配的子 dan头桨夹有一个孔偏小了,请问前辈们可以用桨保护器固定正反桨吗?

网友:
不行。老老实实购个新的换掉。

网友A:
多轴吗?那就不行了,直接买套匹配的吧,不要因小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轴吗?那就不行了,直接买套匹配的吧,不要因小失大!

嗯,多轴,准备做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