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4-06-26):
请问一个接收机可不可以同时和两个控对频?

网友:
可以要看什么接收机和遥控器,高档的可以。

网友:
可以的,但每次换控时要重新对频。

网友:
楼主你的意思是不是想1个接近同时对频两个控,然后两个控都同时操作?教练?

网友:
一個接收器同一時間只可和一個控制器對頻, 如要作教練用途, 可使用連接線將兩個控制器連接在一起.

网友:
貌似没有这样设计的成品接收机,楼主可以做一个

网友:
科技在发展,有可能。

网友A:
那不是乱套了,相互干扰!2.4G的价值就没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乱套了,相互干扰!2.4G的价值就没有啦。

我的意思不是同时用两个发射来控制。只是想有没可能同一时间任意用一个控都能控制这个个接收

网友A:
用老款的FM或PCM的可以接力飞行,用一台起飞向既定目标飞行,飞到后第一台发射机关机,第二台马上开机,可以接上,注意两台机子的混控,微调等先调成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老款的FM或PCM的可以接力飞行,用一台起飞向既定目标飞行,飞到后第一台发射机关机,第二台马上开机,可 ...

jr 2.4的行吗?

网友:
偶用的至少不行

网友:
你只能试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