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用什么带出去?手提袋?有这么大的箱子吗?

楼主(2014-06-26):
手提袋大家用吗?手提袋装6000带出去方便吗?有装的想600的铝箱吗?在家里是裸摆展示?还是放在手提袋里面防灰尘?

网友A:
袋子,在家也可以用,哈哈。

网友:
手提袋,ALZRC的600手提袋!

网友:
顶楼上,这个袋子便宜,哈哈。

网友B:
大机的袋子没什么必要买。。
在家里怕落土就去买块比较大的布吧。。这样比用袋子装能省很多地方。。
去外场直接放车里就行了。
仔细想过一把大机的袋子的用处。。那就是在外面下雨喽。没开车去的话。。让机机就急避雨。。

我是买完了外场袋才后悔的。。

网友:
直接边飞边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袋子,在家也可以用,哈哈。

如果机机装袋子里。。就放不了柜子上面了。。如果整块布包上。。就能放。。

我是买的700的袋子。。当时收货的时候那个大小把我震惊了。。

网友C:
大机装袋子还是很方便的,飞越600的袋子是加厚海绵的,机子放里面再放后备箱,开车时候来个急刹车也没关系,没袋子的时候我只能慢慢开,早早刹车。而且拎的时候磕碰到也没关系。放家里的时候买几个JR的飞机展架,相当不错的,特别是放大机,可以摆各种造型。

网友:
一次性如700的袋子 以后入手700也可以用啦

网友:
放到后备箱直接带走,装600的箱子想想也太大了,袋子可以考虑,alz的便宜

网友:
这个用料不错

网友:
就是楼上这个,哈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机的袋子没什么必要买。。
在家里怕落土就去买块比较大的布吧。。这样比用袋子装能省很多地方。。
去外 ...

避雨不如弄一块油布。

网友:
700的袋子是用来灭火的
特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机装袋子还是很方便的,飞越600的袋子是加厚海绵的,机子放里面再放后备箱,开车时候来个急刹车也没关系 ...

jr飞机展架哪里买?什么样子?

楼主:
我也觉得放在车里,没有袋子也是问题,上次急刹车,飞机从后座滚下来。放在后备厢也要用东西挡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