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大机机了 看中雷虎E700 有用过的指教下!!!

楼主(2014-06-26):
最近入了俱乐部 有场地飞大机机了,想上大机机了 看中雷虎E700  有用过的指教下!!!配置要哪些?电机 电调  舵机用KST怎么样?

网友A:
E700是好机,电机电调的话,4530+160A的电调吧,舵机至少用个SK的啊。建议用高压无刷舵机。2S直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E700是好机,电机电调的话,4530+160A的电调吧,舵机至少用个SK的啊。建议用高压无刷舵机。2S直驱。

谢谢指教 就是不知道4530电机装得下吗?会不会大了 好像就只支持宽52MM 的 KTS 也有出无刷舵机 新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就是不知道4530电机装得下吗?会不会大了 好像就只支持宽52MM 的 KTS 也有出无刷舵机 新出的

...

就不要用KST了。如果出现故障导致炸机,你觉得划算吗?KST还是在小机上用用就行了。你可以直接问下卖家看看4530装 的下不。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就是不知道4530电机装得下吗?会不会大了 好像就只支持宽52MM 的 KTS 也有出无刷舵机 新出的

...

天蝎星的4035,,4235系列、其中4235 nick maxwell版是专门为nick做的。PS:nick 目前是雷虎的厂机手&他最经常飞的就是E7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蝎星的4035,,4235系列、其中4235 nick maxwell版是专门为nick做的。PS:nick 目前是雷虎的厂机手&他最 ...

看中4235 就不知道电调怎么配好?
还有舵机 谢谢

网友:
4235配120a的电调就可以了,如果钱够,还是配futaba或者jr这些可靠的舵机吧。你能找到700的套机,动力配置不错。

网友:
大人就要玩大机

网友:
电调推荐凤凰EDGE160和YGE 160 ,如果以后不飞其他飞机的话120就够了! 舵机性价比最好就是Servoking695 HV舵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E700是好机,电机电调的话,4530+160A的电调吧,舵机至少用个SK的啊。建议用高压无刷舵机。2S直驱。

50装不进去,装个4035或4235就行,那个飞机很轻的,手感不错,和一般的700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装不进去,装个4035或4235就行,那个飞机很轻的,手感不错,和一般的700不一样

哦,反正700是好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