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apm怎么关闭解锁自检?

楼主(2014-06-26):
如题

网友A:
自检很重要啊!为什么要关呢

网友B:
你是想说关掉怠速吗?就是解锁后自动转动?

网友C:
没罗盘gps就只管关吧,在调参数上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罗盘gps就只管关吧,在调参数上找找
ok thanks

网友D:
手机上没有中文参数说明,论坛搜下Apm2.8里边资料里有参数的中文翻译。